求助 松下未来光HFAC105镇流器维修

楼主(2021-02-10):
求大佬指点:
目前家里购买的   松下未来光hfac1057ws02 前两天突然不亮了,测试了一下灯管,是好的,估计是镇流器坏了,寻找了一圈,应该和这位大佬的是同一款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836  然后我自行淘宝了一圈,发现这个镇流器最便宜的都要300大洋,唉~人艰不拆。
敢为有没有大佬可以指点一下,可能出现的故障及排除方法,谢谢!

网友:
拆解一下,先慢慢熟悉电路吧

网友A:
现在不工作,确定是镇流器还是红外接收器坏了呢?没有实物不好判断的,要么镇流器不要了,另外买一套镇流用,你不是要一开就亮,很容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工作,确定是镇流器还是红外接收器坏了呢?没有实物不好判断的,要么镇流器不要了,另外买一套镇流用 ...

不确定是哪里坏了呢,估计是镇流器,目前用遥控器是无法打开LED灯的。
话说,不要镇流器灯管能亮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确定是哪里坏了呢,估计是镇流器,目前用遥控器是无法打开LED灯的。
话说,不要镇流器灯管能亮么。。。 ...

不用这个镇流器了,换一个,有双灯镇流器,或2个单灯镇流器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这个镇流器了,换一个,有双灯镇流器,或2个单灯镇流器也可以的…… ...

感谢大佬回复,可否再麻烦大佬给个推荐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这个镇流器了,换一个,有双灯镇流器,或2个单灯镇流器也可以的…… ...

感谢大佬,我再某宝找到同款镇流器了~~

网友(2022-02-20):
散热怎么搞,,,

网友:
咸鱼上260好像有…这灯也忒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