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冷门玩意:禧玛诺RD9070电变后拨

楼主(2021-02-10):
这个是个公路车电变的后拨,装在鸡腿(后变速)上,代替传统需要人力操作的机械变速,拨动鸡腿实现变速,省力,而且调试比机械变速方便,但缺点也很明显:要用电的,电池没电了车子就变成单速车,而且需要跟电池和控制器配合使用,价格颇贵,一整套RD9070手变+前拨+后拨+控制器+电池比我整台车子贵了公路车也是烧钱的大坑万能的小黄鱼上啥都有,这回捡了个别人摔车换下来的后拨残骸,听卖家说车主的架子、前叉、碳轮全断了,这么厚的铝合金壳子都变形了,得是摔得多狠

第一次拆这个有点兴奋,照片跑焦了:(
到手就这样了,只有一个电动机构,外壳已经没了一半。最上面那个是动力输出,紧配合安装在一个钩子上,带动鸡腿里面的组件

换个角度可以看到板子上的电感一头已经脱落。贴有二维码的是提供动力的空心杯电机,此外可以看到铝合金外壳内部有塑料支架包裹的齿轮减速箱

从这面看,近处最大的固定环是用于把后拨固定到车架上的,是的没错,只靠一颗螺丝固定,为了轻量化。电变主体上两个小耳朵应该是跟鸡之间的固定孔,外壳上的L和H指飞轮档位,L为低档大飞轮,H为高档小飞轮,升档动作为L->H,后拨从大飞轮位置移动到小飞轮,减档则相反。跟汽车一样,传动比越大档数越高

因为螺丝都弯了,几乎拧不下来,省略了暴力开壳过程,这是开壳后的样子,主板上只有2个插座:供电+信号(一黑一白)和电机(一橙一白)

这是后拨和控制器连接的接口,通过同轴线连接,线上即传递电源也传递信号,类似电力猫的原理吧,把信号作为载波加到电源上

板子正面包括一片不知名单片机(IC1),应该是日本货,一块直流电机驱动IC(IC4),一块应该是个电源芯片(IC2),这一面掉了几个元件

接口另一面,注胶密封,配合铝合金外壳之间得橡胶垫圈,实现电子部分防水

拿下PCB看看,背面东西不多,一个大电感、一颗MLCC,一块应该是收发器(IC5),一颗霍尔编码器(IC3),大电感正好在IC2反面,且IC2周围的走线比较粗,推测IC2为DCDC芯片

减速箱和另一半外壳,电机上贴了硅胶导热垫,正好对应PCB上电机驱动IC背面的大面积铺铜,通过电机外壳为驱动IC散热。电机上方黑黑圆圆外面镶着一圈银色的是一枚小磁铁,与减速箱中的齿轮联动,跟IC3一起形成磁性编码器,对电机进行闭环控制,从而实现后拨精确位置控制

换个角度看看,磁性码盘高出减速箱一小段,输出轴为贯通电变模块的空心轴,为了轻量化做成空心的,但是壁厚也不薄,看着很结实的样子

拆开减速箱,果然电机与第一级齿轮之间是涡杆减速,蜗杆减速有自锁功能,如此设计能够让变速器在断电和待机状态下保持位置自锁,防止误触导致突然换档,这个电机在小黄鱼上能卖80块钱,虽然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什么人买

好家伙,电机壳变形了,通电转不动了,-¥80
蜗杆和齿轮全部都是金属制,比较厚实,齿轮组可能是整个电变仅有的没变形的零件了

把电极支架拿掉,可以看到末端有一个小小的滚珠轴承,加强支撑并且防止径向偏移吧,小日本在细节上一点都不马虎

既然电机都变形了,那拆开看看吧,空心杯电机拆了还能收获一小块强磁铁

对焦点在转子上,可以看到换向器跟转子之间打了胶的小板子上,有3个压敏电阻或者电容之类的小元件

对焦点在支架和后盖上,后盖上电刷压片已经生锈,水汽都进电机了……鬼知道这东西生前都经历了什么

对焦点在换向器上,可以看到换向器的片片是镀银的,有不少使用痕迹,推测车主以前应该经常骑车

转子取出来了,里面居然是4块小磁铁,配合6极转子,可以改造成小无刷电机玩玩这可恶的镜头啊  给我对焦对到转子轴底下去了,是时候攒钱买支微距镜头了

空心杯转子挺精致,外面包了绝缘胶带防止散开,磁铁有标记区分N和S

扔垃圾桶前拍张全家福

完。

网友A:
挺复杂个玩意啊,顺便围观楼主没薅到80块钱的羊毛

网友B:
里面4块磁钢和90度电刷空心杯比较少见。我觉得电子变速更适合用在摩托上,因为摩托车发动机都有发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4块磁钢和90度电刷空心杯比较少见。我觉得电子变速更适合用在摩托上,因为摩托车发动机都有发电机。 ...

摩托车有自动挡的,那种应该是电子变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复杂个玩意啊,顺便围观楼主没薅到80块钱的羊毛

没羊毛不要紧,拆了长长见识也不错网上还没见过有人拆这个的

网友C:
摔成这样,人应该也不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摔成这样,人应该也不轻吧

人估计很久都不敢骑车了吧

网友:
摔得好惨哈哈哈哈,安慰前车主

网友D:
电机跟国产比一点区别也没有(甚至不如),国产空心杯磁芯里基本都是两个轴承。

网友:
还过100年都不知道能不能赶上他们

网友E:
引用 楼主:
摩托车有自动挡的,那种应该是电子变速吧

踏板摩托车自动挡是皮带CVT。

网友:
肉包铁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跟国产比一点区别也没有(甚至不如),国产空心杯磁芯里基本都是两个轴承。 ...

因为不需要持续转动,轴套轴承够用了。国产的好,也没见国内有哪个厂家做出来电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踏板摩托车自动挡是皮带CVT。

不懂了,有的女式摩托是分档的自动变速,那种不知道怎么实现的

楼主:
危险啊,跟摩托车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摩托车有自动挡的,那种应该是电子变速吧

踏板车用一根皮带就实现自动变速,不用电

网友:
电机进水损坏的?

网友:
原来里面是这样子,那个小电机有点厉害,后拨那么强的弹簧能拉得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