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WQP8-W3908洗碗机拆机解决e9 h4报错问题

楼主(2021-02-10):
主要在于设计缺陷,走线的地方容易进水。

此位置进入水汽以后导致按键报错

网友:
几千块钱的东西,出现这种缺陷应该召回的

网友:
谢谢楼主告知,今后遇到这货不买了!

网友:
走线进水的地方,至少在生产时加电路板三防漆好些。

网友A:
晕哦,我家的就是美的洗碗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哦,我家的就是美的洗碗机............

是这个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所云……

有这款洗碗机的遇到就懂了,没有其他人分享过这个代码报错的原因

网友(2021-04-08):
和我家的一个样啊  也是这个问题  H9  报错   之前报修过换了一个按键主板,现在又不行了  唉  美的这质量,这设计   唉...

网友(2021-07-05):
大哥,我这个玻璃面板碎掉了能不能搞个亚克力板代替啊

网友:
还好洗碗机一直不会是我家里日常使用的电器之一了。

网友C(2021-08-19):
楼主拆机左侧拆了不开有需要注意地方吗

楼主(2021-10-24):
引用 网友C:
楼主拆机左侧拆了不开有需要注意地方吗

前面板左侧有个圆形盖子可以顺时针拧开

网友(2021-12-02):
今天也遇到了同样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
我家的洗碗机就是这样型号的,H9找了两回售后,现在过保了   H3又出现了

网友(2022-02-28):
楼主,我家也是这个型号的洗碗机,今天也显示E9故障,是不是把触摸主板拆下来擦干装回去就好了?还有这个怎么拆呢?

网友:
我用美的的3801,实体按键的16年9月份至今.还正常使用

网友(2022-05-03):
楼主,我也是这款洗碗机,用了几年,现在这个冷凝器风扇上的风扇噪音很大,想换这个风扇,应该怎么弄啊?

网友:
冷凝器上的风扇怎么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