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长虹PD32700D维修无果送修解决

楼主(2021-02-10):
不开机,搞了半天没有头绪送修了几个地方等离子电视没人修,好不容易有家愿意修的,两天修好了维修费260元…

网友A:
最后交了学费,有没有知道故障出在哪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交了学费,有没有知道故障出在哪里呢

肯定不知道,外面维修的师傅应该不会讲的,顶多说句,相同故障包3月。

网友:
有只喇叭的接线很特别!估计有一根线分到另一个喇叭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交了学费,有没有知道故障出在哪里呢

我知道是在电源部分,但是对于开关电源真的不懂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是在电源部分,但是对于开关电源真的不懂啊…

电源出问题的少,一般都是旁边的Y板。

等离子不好修。

网友C:
等离子坏电源的多,看看哪里重新焊过

网友D:
自己换块电源板35就够了

网友E:
260可以,,不算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260可以,,不算高

赞同,现在人工贵。前段时间,家里的老三洋电磁炉坏了,平时上班工作忙,没有时间修,老婆到小区外的家电维修部问师傅,维修要多少钱,对方问了下故障现象后,直接开价60元,而且还是基本价格,如果故障范围大,费用还要另加。后来在耍公休期间自己维修,更换了2个元器件(电解电容400V 4.7uf和30欧贴片电阻),搞定,费用1元钱。30欧贴片电阻是同步检测电路中的电阻(故障代码E1还是E0),400V4.7uf电容是电源板的滤波电容,怀孕失容了(故障代码E4),造成300V电压异常,18V电压也不对,5V正常(78L05)。

网友G:
这个论坛里像楼主这样开明的人不多,点赞

网友H:
咱家的等离子用了10年,去年出现声音有问题,处理好声音以后图像有问题,再检查,屏幕就出现坏点了,索性不修,直接换液晶的。不过,总觉得液晶的图像、色彩不如等离子的好,而且图像、色彩会随着视角的变化而变化,这也是液晶电视机的通病,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出问题的少,一般都是旁边的Y板。

等离子不好修。

确实不好修,找了好几家都不会修…不接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出问题的少,一般都是旁边的Y板。

等离子不好修。

好像不是Y板的问题,电源板的毛病,我用吹风机吹一下就可以开机,冷机状态还是开不了机…那会儿工作忙就没有弄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离子坏电源的多,看看哪里重新焊过

确定是电源部分,但是我补焊过后也没有啥效果,只是用吹风机热风吹下电源部分可以开机,冷机状态下不能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换块电源板35就够了

关键是还得等快递自己还得动手弄,太麻烦了…再说要是还有其他的毛病我还是抓瞎,半瓶水就不弄这大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260可以,,不算高

按工时费的话确实不贵,就是电视卖废品都卖不了260元了,只是我现在还接受不了看LCD电视,明亮度差的一比…

楼主:
引用 网友F:
赞同,现在人工贵。前段时间,家里的老三洋电磁炉坏了,平时上班工作忙,没有时间修,老婆到小区外的家电 ...

所以说嘛,术业有专攻我们这些业余爱好者就不折腾这玩意儿了,再说了很多配件啥的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论坛里像楼主这样开明的人不多,点赞

现在家里的洗衣机坏了我都懒得摸,浪费时间不说,有时候换件小地方还是得被宰,索性就给人家修了,只是怎么修还是知道的,维修配件跟技术储备啥的也没有人家多,其实要是扔的话废品连100也卖不了…就是现在接受不了LCD电视,OLED的又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咱家的等离子用了10年,去年出现声音有问题,处理好声音以后图像有问题,再检查,屏幕就出现坏点了,索性不 ...

我的用了13年了…就是接受不了LCD电视,OLED的又太贵了……等离子的明亮跟色彩一般的LCD都望尘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