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个充电灯亮但不充电的小夜灯。

楼主(2021-02-10):
  今天朋友拿来一个人体感应小夜灯,说是充电的,插上充电线后灯亮但电池还是充不进电去,就是下面这货,外观还是挺NICE的。

  拆开一看应该是设计或组装的问题,电池正极用软线连接到主板没毛病,但负极直接把极耳焊接到PCB上了。极耳下方正好是正极的铜箔,上面就盖着一层白阻焊,电池在灯里没用任何方式固定。结果运输和使用过程中的晃动让阻焊被电池的极耳刮掉,然后正负极短路就把充电电路到电池间的铜箔烧断了。

  故障简单,修复也不麻烦,断掉的铜箔堆锡焊好,负极用电线连接到PCB,双面胶固定好电池搞定。

网友:
这电池还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