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恒阻电子负载请教

楼主(2021-02-11):
请大神指点:
1.以下电路实现恒阻电子负载5-60V,0.1-10A,80W,精度0.1A。电路是否合理,能否稳定运行(不研究散热,只考虑运放电路)

网友:
同意三楼意见。
最简单的方法是,电池负极与运放负极连接,与地断开,用电压基准431加个2.5v电压偏移接到地上,这样运放的电源就变成了+6.5,-2.5,可以保证检流电压远离运放电源电压的两级的非线性区域。
精度0.1a绰绰有余。

网友A:
个人觉得,不负责任地说
运放是比较器接法,在实物的回路难免有等效电感影响导致震荡。
或许要在输出和反向输入端接个电容消震。

网友B:
原理上可以,但真实器件的话这样的电平下运放处于非线性区域,即便用轨到轨运放。运放的负电源至少应该加个-1V,如果用普通的非轨到轨精密运放比如op07之类,负电源最少要加-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不负责任地说
运放是比较器接法,在实物的回路难免有等效电感影响导致震荡。
或许要在输出和反向 ...

谢谢邓兄提的建议,准备搭棚验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上可以,但真实器件的话这样的电平下运放处于非线性区域,即便用轨到轨运放。运放的负电源至少应该加个 ...

谢谢您的建议,趁这两天有空准备搭棚验证一下。

网友:
这是恒流源吧,哪里是恒阻了?MOS管的导通电阻随着输入电压的变化而改变,不是恒定值。

网友:
哦,看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三楼意见。
最简单的方法是,电池负极与运放负极连接,与地断开,用电压基准431加个2.5v电压偏移接到地 ...

多谢您的建议,搭棚验证结果还算满意,OPA4277没有负电源压根就不能正常工作,一直输出最大电压不可调,折腾得差点放弃。(看不懂数据手册吃大亏啊)
一直担心的震荡没有发生,电阻线性度还可以。管子微微烫手,4个小时电压电流没有跳动。

网友(2021-04-21):
运放负电源其实可以通过泵电荷电路获得,很多机器仪表都是采用这种方式获得负电压,优利德胜利等仪表上经常看到。

网友(2021-07-01):
这不就是个大大的可调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