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两台老古董

楼主(2021-02-11):
一个是小米mini 带u口那个 一个是斐讯k2
使用系统 小米用padavan k2用高恪
使用环境 很方正的房子 最多穿一道非承重墙
网络 100m宽带有公网ip
带机数 最多一台电视加四台手机

哪个更适合做主力路由
别觉得这俩性能不够让丢了 这种网络环境 没必要高端

网友:
斐讯的信号强度还不错

网友A:
好像都是7620A的芯片,小米好像是16M+128M,K2是8M+64M,我的建议小米做主路由,K2做AP,毕竟K2无线比较强。

网友B:
我5块钱一斤买了个k2,总是没网无法连接,刷了几个版本系统故障依旧。最后用的pdcn,目前还没出问题

网友:
如果小米mini信号强度够覆盖、速度也没问题,就用它1台够了,或做主路由,毕竟配置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都是7620A的芯片,小米好像是16M+128M,K2是8M+64M,我的建议小米做主路由,K2做AP,毕竟K2无线比较强 ...

准备只用一台 这房子没必要上ap

网友C:
我个人也建议,卖掉小米MINI和跑路讯K2,买台AC2100刷个老毛子!这样多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5块钱一斤买了个k2,总是没网无法连接,刷了几个版本系统故障依旧。最后用的pdcn,目前还没出问题 ...

哪有卖的?我想收几个啊

网友:
记得小米家的无线都比较弱的样子

网友:
直接上,一个路由器使用一天看看哪个舒服。我最近安装100M带宽的电信,居然发现一样卡。我在光猫后面那个前兆网口LAN接入笔记本电脑看网页的电视很卡,我拿进房间使用wifi连接居然不卡,这个是什么原理?

网友:
2个我都有,k2比较费电,待机4瓦,测速时候10瓦左右。小米mini信号差,2个都刷过高恪,无线会丢包,性能都不行,多wan都只能跑150兆,已打开了sf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哪有卖的?我想收几个啊

废品站啊。K2上称8两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废品站啊。K2上称8两一个

你那废品站真高端,我们这啥都没有,年后帮我带几个行不?

网友:
我也有这么几个古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个人也建议,卖掉小米MINI和跑路讯K2,买台AC2100刷个老毛子!这样多好?

100m 三台带机量 有必要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个人也建议,卖掉小米MINI和跑路讯K2,买台AC2100刷个老毛子!这样多好?

这俩货每个也就20-30,俩打包包邮的话也就五六十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k2就行。

目前单k2搞上去了 老人用下来目前看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