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用汇编修改exe文件的函数返回

楼主(2021-02-11):
.text:6F48162C sub_6F48162C    proc near
.text:6F48162C
.text:6F48162C
.text:6F48162C Time            = dword ptr -2Ch
.text:6F48162C var_10          = dword ptr -10h
.text:6F48162C
.text:6F48162C                 push    ebx
.text:6F48162D                 sub     esp, 28h
.text:6F481630                 lea     ebx, [esp+2Ch+var_10]
.text:6F481634                 mov     [esp+2Ch+Time], ebx ; Time
.text:6F481637                 call    time
.text:6F48163C                 mov     [esp+2Ch+Time], ebx ; Time
.text:6F48163F                 call    localtime
.text:6F481644                 cmp     dword ptr [eax+14h], 78h
.text:6F481648                 setle   al
.text:6F48164B                 add     esp, 28h
.text:6F48164E                 pop     ebx
.text:6F48164F                 retn
.text:6F48164F sub_6F48162C    endp

不懂汇编,但猜这个函数应该是取当前时间作比较,并处理,,,,,程序限制了2021-01-01开始,功能不正常。修改系统时间,不现实。

想请教,怎样让取得的时间永远小于这个时间。。。

网友A:
返回值 在EAX中,修改这个值 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返回值 在EAX中,修改这个值 就行

谢谢!

做了个偏门的方法,干掉 call    time ,成功了

~~~~

网友:
大佬们,
windows 下有什么软件可以方便地看到 汇编代码, 并看到代码对应2进制位置方便自己改的.

网友B:
代码太短,无法跟踪算法。

关键:cmp     dword ptr [eax+14h], 78h

如果: 78h=120   倒数=021, 14h=20

那么,[eax+14h] 必须等于 78h

动态调试工具: 1.OllyDBG     2.x64dbg

网友:
用ADI就可以,当然还有其它的工具也可以。

网友C:
text:6F481648                 setle   al 改成 setg al 就行,用IDA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码太短,无法跟踪算法。

关键:cmp     dword ptr [eax+14h], 78h

谢谢,,,,,

修改 14h和78h,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text:6F481648                 setle   al 改成 setg al 就行,用IDA

谢谢,,,
但不知道对应的十六进制码,所以还没试得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但不知道对应的十六进制码,所以还没试得到

.text:6F48163F                 call    localtime                         //本地时间
.text:6F481644                 cmp     dword ptr [eax+14h], 78h          //比较堆栈里的值=78h?(h是表示为16进制)
.text:6F481648                 setle   al                                //条件“真”则置1
.text:6F48164B                 add     esp, 28h
.text:6F48164E                 pop     ebx
.text:6F48164F                 retn                                       //返回

最简单的就是在:
.text:6F48163F                 call    localtime
里返回置1即可:
mov  al,0x1         //返回al置1
retn                    //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