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得伟999刹车功能 停机时惯性大 刹车功能咔咔响

楼主(2021-02-11):
得伟999冰钻使用,由于钻头大,停机时惯性大刹车功能咔咔响,就像齿轮打滑的声音,有哪位大神解答一下,这个刹车功能原理吗?想知道这个咔咔声是哪个部位发出的,

网友:
主轴自锁机制   停机时慢慢松开关可以缓解一下

网友:
主轴锁机构撞击的声音,基本不影响使用寿命

网友:
德伟大功率无刷的手电钻开3档基本都这样,惯性致使自动锁瞬间被甩出造成急停的声音,1档就不会有,扳手慢慢松也不会有,听起来像是齿轮打齿声,其实是自锁轴的声音,理论上急停不影响齿轮寿命,但实际就不知道了,自己使用时小心点就行了。

楼主:
大师我想知道自锁轴是什么原理

网友(2021-03-25):
我的也咔咔响,感觉要把齿轮箱打碎了

网友:
拆开看很简单,就是3个或6个小圆柱卡住主轴

网友:
大有5289高速档也是这样,停机的时候档档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