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大明兴”冰箱冰柜节能保护器

楼主(2021-02-11):
老妈那里的保护器有问题了,冰箱不致冷了,发现这个大明兴灯不亮,无电压输出了。拆开检查发现,定时单片机供电电压为0,此电压是阻容降压后再经4749稳压在24V,然后给单片机电路供电,测量4749两端电压为0,断电测量其两端阻值,直通!原来是他俩击穿短路了,卸掉它们,然后用兆信电源提供24V给单片机电路模拟供电,可以正常工作。手头上没有24V管,就用4个12V的稳压管两两串联,代替24V的管子吧。代换后,大明兴起死回生了。

最后跑跑电路,画出电路图来,可惜单片机无字,没有资料可提供。

上照片。

这就是那个保护器

近景

背面

插头还算可以,线径有点细

三颗螺丝卸掉就可以打开了

电路板,焊工还不错

壳子质量也行

板子正面

近景

继电器是24V的

输出插座簧片不怎么样,有点单薄

两个1N4749都击穿了

万用蜂鸣器嘀嘀乱响

板子背面有标注,很好

转下贴

楼主:
模拟24V试试,可以正常工作

工作电流20MA

按立即工作按钮,绿灯亮正常

4个12V稳压管

准备串联

焊好

剪好

装上测试,红灯亮,延时状态

绿灯亮,强制工作状态

测试都 正常了,再前后照两张,开始跑电路,画图

装好壳子,测试,绿灯灯亮为开机时的状态,插座有220V输出

红灯灯亮为关机时的状态,插座无220V输出

最后跑电路画图的结果,芯片无字有点遗憾,不过,单片机,就是有字没程序也基本等于无字。

此电路的整流部分有特色,4749既当稳压管,又当整流管,设计比较巧妙。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有一个坏的,还没修,正好赶上谢谢了,新年快乐

网友A:
这大过年的 。牛年吉祥 !!

网友:
地线都省了啊

网友:
零几年在商店里见过,解决温控无法断开故障电冰箱。

网友:
我家都是直接220插座伺候!
朋友真的是好人啊!大早上的就满额了....下次有机会吧。

网友:
那时候那可能有单片机啊。就是个定时芯片。12345,定时器芯片

网友B:
334的电容,电流二十多毫安,12v功耗300毫瓦左右,个人感觉无需并联,1瓦或0.5瓦的稳压管应该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拟24V试试,可以正常工作

这个是555 时基吧

补充内容 (2021-2-13 22:34):
真大意,没看到没定时电容,谢谢指正

网友:
新年快乐!原来有一个保护器,现在直插220V。

网友:
这个全桥整流电路是有特色,一管两用。我在想稳压管损坏的原因是不是起整流作用时过流导致的?

网友:
"冰箱冰柜节能保护器"    这种小电器可以节能???

网友:
这类保护器都是延时启动而已吧,节能似乎没啥效果

网友:
恭喜楼主大功告成,新年快乐!

网友:
感觉这类小电子产品纯属忽悠了,作用不大只是多了个指示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大过年的 。牛年吉祥 !!

已超出该帮帮团当天被打赏总额,请多给其他会员打赏鼓励!

系统一直不让给你打分。

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4的电容,电流二十多毫安,12v功耗300毫瓦左右,个人感觉无需并联,1瓦或0.5瓦的稳压管应该可以了。 ...

4个整流再加一个稳压管,不是多个元件吗,对工厂来说,多了一个元件。

网友:
有没有比较过,用和不用这个的用电量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