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闲着没事折腾笔记本散热

楼主(2021-02-11):
最近翻出笔记本,用一会温度飙到88度,清理换硅脂,加厚散热,待机38度左右,玩一会游戏直接起飞,之前有一个八爪的散热器,收拾垃圾给扔了,但确实没什么效果,就这种

搜了下网上很多散热的资料,基本都是徒劳,什么抽风式,容易损坏风扇,
还有光驱位散热,抽风,吹风,能调节,100多米的价格也是狠,本来折腾光驱位,都搞好了,等着买个风扇贴上就行了,但想来想去,通过光驱位给cpu显卡直吹的话,散热排不出去,吹热风还不如不吹,大多是12v供电的风扇,接笔记本也不合适,另接电源嫌麻烦,
因为一体机的电源风扇缺油,加了缝纫机油,直接不转了,手拨都不带动的,呵呵,直接买了2个风扇,换上风大,声音大,一个比一个大,直接上了2个电阻,静音了,剩下一个,正好,折腾下笔记本散热,之前的八爪,由于设计位置,只能吹一个地方,
想着,用家里的闲置水管,做一个得了,

量好位置,直吹cpu显卡,因为笔记本cpu和显卡是用的一个散热片,这样做一个活动的,笔记本的四个位置,想吹哪吹哪,确实有点效果,待机30左右,普通办公,夏天也可以,实际测试,玩游戏确实是无奈,怎么吹也没用,只能空调伺候,要么不玩,用台式,

温度压力测试5分钟,70度,降不到60度以下,无奈啊,,,

网友:
AMD的还是英特尔的?

网友:
我自己改装的,压力测试30分钟,平均温度37度。最高42度。
为什么测试30分钟?不需要再继续下去了,数据还是一样的。我使用水冷。
风扇转速0RPM。因为我拆掉了原装风扇

楼主:
风扇改到12v供电,温度降了10度,控制在60度或以下,等看夏天效果是多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