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假电池众多,换成18650可行吗?

楼主(2021-02-11):
手机拆开后,把聚合物锂电换下,换成18650,不知难度等级如何?

网友:
楼主是要给手机搞外置电池?
现在的手机里面放不下18650吧。。。

网友:
手机大多是4.35V  4.4V截止电压    18650不行

网友:
如果临时使用可以,长期使用估计有难度。临时使用的有人做过,你上网搜索。如果我给建议,就是18650做充电宝给手机充电。

网友:
充电宝都不用18650了嫌厚,你手机装这个不嫌挌手啊

网友:
楼主恐怕是对18650的尺寸没多大概念……那不叫换,那叫加。

网友:
b站有个up“吃拆玩呗”,有视频,苹果6sp改造。可以看看,挺有意思。当然手机改不推荐,太厚了。

网友:
18650可拆卸式应急充电宝
外挂

网友:
哪款手机有超过18毫米厚?最早的大哥大可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