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马上要拆修热水器

楼主(2021-02-11):
刚休息热水器就坏了,昨晚坏的,赶紧先洗个噪,把热水用完,正在找工具。
图等会上,

楼主:
急修

难不倒拆友!

楼主:
一年拆到晚,拆友的命。

网友:
你先拆,年后暖和了,我也打算拆开清洗一下!

网友:
年前冻坏了 ,也修了一把,老的售后说要1500才能修好,建议换新,新的买好了,结果老的我自己修好了...

网友:
年三十搬个小板凳看直播啦……

楼主:
漏洞,油石打磨后,截半个可乐瓶盖围个堰,热熔胶固定。

放个罗丝,上农机胶,灌封。

明天才能装,晚上只能用电水壶烧水洗澡了,没什么搞不定的,在拆机网。

祝各位看官新年快乐!

楼主:
需时4小时,开饭。。。

网友:
电水壶烧水洗澡?

网友:
农机胶能耐高温吗?

网友:
安全考虑建议换新的吧。

网友A:
锈穿的,建议还是换一个算了,万一爆裂烫伤人就得不偿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锈穿的,建议还是换一个算了,万一爆裂烫伤人就得不偿失。

我家的暖气有好几处锈点,渗漏。冬天不好换,想夏天时换掉它……

网友B:
赶紧先洗个噪,把热水用完,洗时注意别冻掉什么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赶紧先洗个噪,把热水用完,洗时注意别冻掉什么零件

有过经历哈,说出你的故事。

楼主:
热水器已弄好,实测保温性能有点差,本来24小时,现在顶多6小时,不过不碍事,加热一小时内使用是没问题的。

楼主:
平时断电,不洗澡不加热,专人负责,那怕再次漏水,安全还是有保证的。

网友:
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第一

网友:
新的也不贵

网友:
还以为是燃气热水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