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快乐,求助,这款艾默生r482900u怎么改成可调的

楼主(2021-02-11):
和网上的不一样没查到

楼主:
求指点怎么改,没有原件编号

楼主:
能改吗,省的我惦记

网友:
又偷工减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改吗,省的我惦记

改肯定是能改的,但是你要找到电压检测回路,普通改法改分压电阻就好了。别人没有你这款很难告诉你改哪个。

网友:
能改的这个版是缩水版

网友B:
小板上有一个10个腿芯片是PWM芯片就是U641芯片他是主要芯片之一,还有一块是单片机是保护.通信.调压.调流.PFC参数输出.LVC14A器芯片有两路是去调压和调流.输出高点是3.26V-2.6v左右
开机腿是单片的71腿去控制10引腿芯片的第6引腿单片机是高电平不开,是底电平开机,也有保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板上有一个10个腿芯片是PWM芯片就是U641芯片他是主要芯片之一,还有一块是单片机是保护.通信.调压.调流.P ...

具体改哪里能在板上标注下吗,具体的改那个地方,不是很懂,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肯定是能改的,但是你要找到电压检测回路,普通改法改分压电阻就好了。别人没有你这款很难告诉你改哪个 ...

谢谢回复,找了好长时间没找到,最近又拿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板上有一个10个腿芯片是PWM芯片就是U641芯片他是主要芯片之一,还有一块是单片机是保护.通信.调压.调流.P ...

是这个吗?

网友:
以这两个芯片反推,芯片LVC14A 4腿是电流输出信号,2腿是电压信号输出

网友:
要是小板的10腿芯片坏了,整个电源就全部报废

网友B:
要是不行就买一小板要老版型号安上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小板没坏而且有两块备用哪天查一下,其实我不懂这些,就是爱玩这个,就是爱玩,没事了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不行就买一小板要老版型号安上就可以了

这个通用的吗

楼主:
你画的电路图u701是那个十脚芯片吗,就是改2脚和7脚上的电阻,实现调压,调流吗?

网友B:
是改U709运放器3腿和5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改U709运放器3腿和5腿

你那款板子u709丝印是什么,我在我的板子上找找

网友:
这图都是时间和眼力换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改U709运放器3腿和5腿

帮忙看下,按你那电路图里,可调电阻应该加在哪里,哪天跑线找下试试,画个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