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利用锂电钻电池给白菜烙铁手柄供电

楼主(2021-02-11):
鼠年的最后发一贴祝大伙儿牛年旺运、暴富:Strive:以后不需要如下这种透着一股羊毛气息的折腾
话说去年做了一些白菜烙铁手柄,有 T1 的,有 JBC245 的,也从某宝买过 T12 的。为了把手里的手电钻电池充分利用,又折腾了两种给烙铁供电的办法。

这个是直接在电池上取电,带个电量显示模块,能简单看一下余电。12V 直接供电给 T12 不好用,但 T1 和 JBC 还是可以的。

后来花十元钱包邮淘了个公版座充,主要是要用它的壳子和触点,搭配十元钱包邮的升压板、四元钱包邮的电压电流表,做了个升压电源。T12 可以升压到 24V 用,但 JBC 就不行了,电池扛不住,升压板也容易炸,一般调到 16V 左右给 T1 和 JBC 用都行。

打样的板子,触点是座充拆的,鼠标微动切换显示电池电压和升压以后的输出电压。

铝基板升压模块,如下这种标称 500W,十元钱可能买不到,不过小一号的标称 250W 的仔细找找还是有的,都可以用,虽然功率水分不小。磁环的位置要自己改一下,否则不好组装。电压 CV 和电流 CC 两个电位器一定要仔细调整,这个模块缺乏保护功能,不小心调整容易炸 MOS。一定要仔细阅读店家的说明,把功率限制做好。

组装起来。用的双显电表太便宜,电压显示还行,电流显示完全不准,而且不好调整,怎么调电阻都没用,除非换运放。表上自带的 LM358 怀疑并非正品,偏差大,线性也不好,换个 358A 就好很多,换个精密运放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A:
升压模块上的电容是假固态...

网友:
后来花十元钱包邮淘了个公版座充
这个能否PM下链接

网友:
同求,电压表和座充连接

网友:
4块钱包邮的电流电压板给个联接!

网友B:
觉得不如直接用电池包的省事呢……

楼主:
手机不太方便找链接,截个图大家看下店名吧。不过有段时间了,不一定还是原来的价。并非广告,版主手下留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觉得不如直接用电池包的省事呢……

肯定是直接上五串六串电池包方便又高效,但是手里的锂电钻、万用宝、马刀锯、洗车机都是这种三串电池体系的,要是再跳一个新坑,除非暴富呀

网友C:
我有6串的成品lg电池包 包内阻包容量 需要吗自带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6串的成品lg电池包 包内阻包容量 需要吗自带保护板

谢谢,还是不跳这个坑了,电池买来吃灰容易放坏了,不像 12V 锂电经常用

网友D:
以前论坛卖的12转19V的电源绝对合适,我当时买了5个,1个用在车里给笔记本电脑供电,才几块钱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论坛卖的12转19V的电源绝对合适,我当时买了5个,1个用在车里给笔记本电脑供电,才几块钱一个。 ...

哪个帖子的

网友:
我用吸尘器的6节电池做的,电压正好

网友:
老站交易板块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压模块上的电容是假固态...

是真电解:p 带K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