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是空调上的什么零件?

楼主(2021-02-11):
如题,是志高立式空调上的零件,有谁知道吗?故障就是开机30秒就自动关机,可能是这个坏吗?有4kv高压的好吓人

网友:
不懂这个,帮楼主顶上去!

网友:
臭氧发生器?

网友:
扯淡的负离子模块咯

网友:
看起来像静电除尘的。负离子的话,应该是尖端放电的结构。

网友:
应该就是,厂家宣传的什么负离子

楼主:
那这个坏了会造成保护性关机吗?

网友:
志高倒了,换老板了。

网友:
开机30秒就自动关机和这无关,拆了就是。

网友:
负离子或臭氧发生器。你拆掉它都行。你沿着那个电源往前找到主板处,把主板上接线端子拔了就行
不会检测它有没有使用的。。
但如果这个电源短路或后面短路。。倒可能会影响空调主板

网友:
负离子或臭氧发生器的高压器件,可以去掉!

楼主:
反复的按开机关机,听到哒的一声,空调就启动了,这故障难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复的按开机关机,听到哒的一声,空调就启动了,这故障难修的

定频机不难修,,CPU没事就怎样都修得好

网友:
这0.6KV的电压,不象负离子和臭氧用的,十有八九是除尘用的。

网友:
负离子发生器,高压线接的是一堆毛毛

网友:
脉冲高频发生器,或者是臭氧的,或者是负离子发生器的逆变线圈

网友:
哈哈,看不明白了。也许是个什么电容

网友:
这就是负离子发生模块, 输入220V的话,就是继电器控制或不控制,明确它损毁去掉就可以了。切断输入就行。多数有插头或端子,拔了或拧掉,220V低智能电器没有配件检测的可能。

网友(2021-03-15):
引用 楼主:
反复的按开机关机,听到哒的一声,空调就启动了,这故障难修的

电容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