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充电器改锂电充电器UC3842+LM358

楼主(2021-02-11):
早几年3元包邮的车充,都是铅酸,充电过程会提升电压 ,转灯电流也很高,改锂电找到431,358,8050,有的是2个431和2个358,改法一样,去铅酸三段,找到8050三极管3脚到431 1脚连接的二极管或者电阻,买的三台有一台是二极管,两台是电阻,拆掉,降低转灯电流,找到358 2脚对地电阻,有的是2脚电阻间有个二极管,不用管,可调电阻去测,我的2台是原820欧改100欧,1台2k改240欧,0.1a左右转灯 ,0.1a电流后没多少电量,充电时间也长,所以0.1a就够了,原来是0.6a左右转灯,改电压,431 1脚对地电阻,用可调电阻测,注意我这里有一台是两个电阻并联对地。电压,13串是54.6v,但是实际很多保护板带被动均衡的,充电电压应调高,我是调到55.6v,标2a,测试最大电流1.7a进入恒流

网友:
图呢图呢···,我也有两个72V 5.4A的铅酸电池充电器,改好了电压给铁锂电池组充电的,就是第三段升压浮充没找到方法去除就一直闲置,就一直用另一个实测4.1A锂电池充电器改了电压给铁锂充电,因为是30AH的容量型铁锂电池组,今天改了下电流,把里面0.15欧姆的电流取样电阻改成0.2欧姆。电流就改成了3A,我觉得慢慢充很合适。

网友:
期待上图说明

楼主:
说明都在上面,每个充电器电路不一样,图没意义,重点都在上面了

网友(2021-05-22):
高手都是低调的默默工作!

网友(2021-11-01):
有闲置的充电器 36V的 捷安特的 也有一个HP460W台达的 好想让楼主帮忙改成48V铁锂的啊~

网友(2022-04-10):
按楼主要求改了一台,详细如下:
铅酸充电器改锂电充电器:
1、找到充电器上的三极管431,8脚运放芯片358,三极管8050,有的是2个431和2个358,改法一样;
2、去铅酸三段浮充,找到8050三极管3脚到431三极管 1脚连接的二极管或者电阻,拆掉(也可以不去掉浮充,通常最高输出电压是浮充电压的1.05倍);
3、降低转灯电流,找到358 2脚对地电阻,有的是2脚电阻间有个二极管就不用管,如果是电阻则并联可调电阻去测;
4、改电压,431的 1脚对地电阻,并联一个可调电阻测,通常增加电阻值会降低输出电压。

网友:
请教一下,没找到改浮充的这个电阻,理论上改了输出电压后,输出电容2极之间的电压是最高输出电压还是浮充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