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再拆一个新买的剑派FT-65D对讲机

楼主(2021-02-11):
FT-65D接收发射从124-136 136-174 200-300 300-400 400-580,UV两段保证有5W,二百兆那段出有4W多,带GPS 收音机,五种颜色主题,电池照例虚标容量

网友:
谢谢分享,新年快乐!

网友:
看完你这个,我还是觉得我那个海伦的更耐操。2333

网友:
造型比较土,做工不错

网友:
能接收AM吗?

网友:
如果是数模两用就厉害了。

网友:
好像很高级多少钱买的,能发链接吗

网友:
已按座标发射弹道导弹,不知楼主收到没

网友:
这玩意能有5W?

网友A:
当时也看了好久,没买

网友:
有电话和微信,要这玩意有何用?

楼主:
可以收航空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时也看了好久,没买

电池半天就没电

网友B(2021-06-20):
想问问设计师,为了没什么实际用途的四段发射,竟然设计了两套发射功放复用!值得吗?

网友(2021-11-03):
引用 网友B:
想问问设计师,为了没什么实际用途的四段发射,竟然设计了两套发射功放复用!值得吗? ...

看了板子上2路几乎一模一样的发射,应该是功率合成,大功率输出吧  没有用过这种结构的机器,感觉和进口牌子的机器完全不一样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问设计师,为了没什么实际用途的四段发射,竟然设计了两套发射功放复用!值得吗? ...

刚刚回复完帖子,再重新仔细看了PCB,这个还是和国产双段车台一样的套路,IC出来独立的 U 和 V   这里靠近边缘PTT这边的一路是VHF的功放+低通滤波器。  靠近中间的一路上UHF的功放+低通滤波器。  相当于完全是VHF UHF独立的!而不像传统进口双段对讲机的功放管子复用,只是切换输入和输出的带通,低通滤波器。

网友:
国产机的开关旋钮和按键的故障率比进口机大很多

网友(2022-02-05):
堡利斯通,剑派,摩托宇航,三个一起贴牌的新机子,手里都是单段老建武,考虑要不要上个全能的国产机,看了这个和一个万里通160块的机子,那个跟小一些,带扫频。这个多了几个波段接受。
楼主所说话音保真度怎么样?值得入手么。

网友(2023-06-16):
UV双段模拟对讲,GPS,收音机。资源挺好,就是软件太烂,BK4815芯片可以发送数据,可以配合STM单片机来收发短信,共享GPS位置信息。对讲机做个彩屏没必要,待机状态下是熄屏的,不是单色点阵屏可以实时显示

网友:
14楼问题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