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年夜松下等离子出现画面错乱闪屏

楼主(2021-02-11):
出现故障都是比较有规律  看个把小时就会画面错乱 闪烁  可能内部发热的缘故  求解答

网友A:
我的aoc电脑显示器也是用半小时就花屏了,等冷下来又可以用半小时,昨晚还正常用,今早就坏了,折腾了一天也找不着问题
大过年的,下单买新的,也不知道明天京东送不送货,现在只能玩手机了

网友:
这种估计是原件热稳定性差。看看电容。

网友B:
电源板故障,小问题···几块钱就能修好(电源供电波纹太大造成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板故障,小问题···几块钱就能修好(电源供电波纹太大造成的干扰)

能说具体点?还是想修一下  电视还挺清楚音响比现在液晶电视好很多

网友C:
液晶的能耗低、显示效果好,还修啥子等离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液晶的能耗低、显示效果好,还修啥子等离子

清晰度 功耗确实不能跟现在液晶比  不过也有优点的  音效好  不拖影  我用n1盒子在液晶跟等离子上播放虎牙直播   液晶拖影让人无法忍受 等离子上就很流畅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92
触电氧,拆开,横向纵向橡皮擦都擦擦

楼主:
今天拆开有一个地方发黑  是不是这几个元件需要更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的aoc电脑显示器也是用半小时就花屏了,等冷下来又可以用半小时,昨晚还正常用,今早就坏了,折腾了一天 ...

aoc电脑显示器出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aoc电脑显示器出吗

显示器很老,LCD的,而且以前就花屏过,朋友加了个小风扇又正常用了半年
型号是2330V+,参数你网上查

很重,没有包装,快递怕碎了
你还想要的话出运费送你,我尽量想办法包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拆开有一个地方发黑  是不是这几个元件需要更换

咱也认为等离子电视机的色彩、图像清晰度都比液晶的好很多。电路板上那黑色的应该是高压引起的灰尘堆积,用95%的酒精洗一洗,然后电吹风伺候,吹干以后试试,也许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很老,LCD的,而且以前就花屏过,朋友加了个小风扇又正常用了半年
型号是2330V+,参数你网上查

不要座子,发到中山你看要多小钱,加我VX先把运费发给你,V号:ZFYGDBOY

楼主:
折腾了一天终于找到问题 原来是主板原因 下图有标记    只要用风扇吹一下就好  过几分钟又闪直到黑屏  只要风扇吹一下马上就正常   还有左手边的两块板怎么分开  我想直接换块主板

网友:
我家的42寸松下等离子也坏了,症状是冷机开机能正常开机显示,但不超过一分钟就画面定住死机,重新开机就开不了,闪红灯,查了一下网上没这个闪灯次数的含义。拆开也看也不会搞,准备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