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SKIL5290致命缺陷——终于找到低档位无法正常启动的元凶!

楼主(2021-02-11):
关于此钻问题描述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6250&extra=

之前推测是温度原因,但随着最近气温回暖,且已经与购买时处于同一月,扳机低档位无法顺利启动的问题依旧存在,
再次拆机检查,
定转子目测无损伤,
控制板全灌胶没有任何维修可能,PASS,
齿轮箱及轴承分别测试转动正常阻尼正常,
电池,用ATX带载依旧存在同样问题,PASS,
最终集中在开关上,
拆开,结构如下:

最开始怀疑是焊点虚焊以及滑轨氧化问题
清洗加焊后,问题没有好转

排除这两部分后,唯一有可能出问题的也就只有开关触点了
扳机开关原理如图:

在低档位(约1-3档)时一个触点闭合
高档位则为两个触点同时闭合
由于问题正好是发生在低档位无法顺利带载,心中愈发确定问题在此,
拆开一看,果然:

第一个触点已经严重烧蚀,不仅仅是单纯烧黑,而是被烧出一个小凹坑,
导致该触点闭合后接触不良,电流被限制导致无法顺利带载。

打磨清洗后装回,故障彻底修复。
但!这明显属于严重设计缺陷了,由于该12V钻配备的准18V大扭力电机,导致启动时的电流相较于普通12V无刷钻大了快一倍,
而配备的开关虽然铜料用得挺厚实,可惜银触点依旧无法完美承担此等级的电流,
真正的根治方法只有电机缩水或是更换更高规格的开关,
所以这把钻能出现在市场上售卖就离谱!

楼主(2021-03-15):
一个月不到又成这样了,使用频率几天一次吧,服了,搞了点触电灭弧脂试试,不行就削掉部分滑轨强制双触点连接了,烦人

网友(2021-02-11):
多少米入的???

网友:
我的5401出现过类似问题,后来用刀片削了塑胶结构,强制两个触点一起接触

网友:
希望skil出低扭力小电流的主控。

楼主:
不是我挑刺,
我就想问问泉峰,
为了一个12V50NM的噱头,造出这么一个电老虎+开关极易损坏的货,
有意思吗?

网友A:
无刷机居然用这种大电流开关,真是奇怪,一般不都是小电流旁路开关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机居然用这种大电流开关,真是奇怪,一般不都是小电流旁路开关嘛

有刷倒是用过的都用MOS控制通断,无刷没拆过几个,不过这种耐用度...我是对无刷越来越没好感了,远比有刷差的档位控制,所谓的长寿命只在电机,结果用这种开关,电机没挂开关能挂一打了

网友:
触点可以加点黄油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刷倒是用过的都用MOS控制通断,无刷没拆过几个,不过这种耐用度...我是对无刷越来越没好感了,远比有刷 ...

手里的百得20V有刷钻,也是这种触电烧蚀,导致开关时好时不好,拆开打磨后恢复正常。

网友:
楼主 知道鸿茅药酒的故事吗 担心他们抓你 不过我资瓷你说出事实

网友:
不知道设计人员怎么想的,我买的山寨角磨机驱动,只用一个鼠标按键就可以控制电机,大有的原厂却是用的一个上面起码有四个以上触点的开关,可能这样子做,可以让机器完全断电,不会插上电池驱动就开始工作了,山寨的驱动是一直通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刷倒是用过的都用MOS控制通断,无刷没拆过几个,不过这种耐用度...我是对无刷越来越没好感了,远比有刷 ...

要刻意控制下寿命。不然

网友:
除夕也这么努力,牛年大吉。

网友:
从回复来看,不止5290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楼主就照常用得了。

网友B:
我也有一部有刷的冲击批,就是奇怪的很,低档到是能启动,就是每次开关滑到中间左右的时候,转速突然加速,调速不平滑,滑片检查也没看出什么问题,串联几个电阻也查了,现在怀疑MOS管可能线性不好,不知道对不?

网友:
除夕夜研究技术,佩服

网友:
试试增大接触面积 减小电流

网友:
能不能改装只用这个触点当信号,另加mos走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部有刷的冲击批,就是奇怪的很,低档到是能启动,就是每次开关滑到中间左右的时候,转速突然加速, ...

一般调速是pwm的,mos不会工作在线性区,不然会功耗过大烧掉的。

网友:
思密达,有两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