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一芯量产出现错误码5的一种解决方法

楼主(2021-02-11):
这个一芯就是毛病多
量产频频错误码=5

先放上chipgenius

颗粒如图

鬼知道这个16G的mlcU盘为啥只能开出最多2.5g的容量

主要是每次低格到最后的时候老出现错误码=5
浪费时间不说,每次看到爆红,那真的是搞心态。

最近量产了三天,终于发现可以解决这种情况的方:

按照bin级固定容量

一般来说,没人量产会勾上这个,但这个狗屎FC1179配上狗屎主控只能这样子才能不报错
艹,气死我了。

网友:
自己在Bin里设置好更多的容量级别,勾选按bin固定容量,量产的时候就会自动对芯片进行检测,按最接近无损的容量级别进行低格。
对32G的U盘我一般从32G开始,每512M一个跨度,向下一直设置到25G左右,量产出来的U盘一般按品质不同容量分别在29到26G之间。

网友A:
楼主老师好我捡一芯主控的U盘 14G多 有写保护   一年中试过许多量产工具 无果今天有位坛友老师指点 西西软件园一芯全系列U盘量产工具 V20204030 可行 我试了  U盘修好了 感谢坛友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老师好我捡一芯主控的U盘 14G多 有写保护   一年中试过许多量产工具 无果今天有位 ...

是20200430吧,现在已经更新到20201118了

网友B:
换版本量产
你会收获惊喜

网友:
勾上后等了一天,又是爆红,搞我心态。。。

网友(2021-04-10):
这个需要学习下了。刚好遇到了。

网友(2021-08-04):
 设备描述: [F:]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NAND USB2DISK)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100mA

USB设备ID: VID = FFFF PID = 1201

设备修订版: 0000

产品制造商: NAND
 产品型号: USB2DISK
产品修订版: 0.00

 主控厂商: FirstChip(一芯)
 主控型号: chipYC2019
闪存识别码: EC3A94C3A4CA - Samsung(三星) K9GDGD8U0D - 1CE/单通道 [MLC-16K] -> 总容量 = 16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earch/?type=all&q=chipYC2019

可能的闪存型号
------------------
[1CE]K9GCGD8U0F x 1片/通道 x 1通道
[1CE]K9GDG08U0D x 1片/通道 x 1通道
[1CE]K9GDGD8U0D x 1片/通道 x 1通道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EC3A94C3A4CA        --------
ECECECECECFF        --------
ECECECECECFF        --------
ECECECECECFF        --------
ECECECECECFF        --------
ECECECECECFF        --------
ECECECECECFF        --------
ECECECECECFF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老师好我捡一芯主控的U盘 14G多 有写保护   一年中试过许多量产工具 无果今天有位 ...

请问你的怎么弄好的,我的主控是1179  量产失败后变成chipYC2019了。。。。一直无法成功   设备描述: [F:]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NAND USB2DISK)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100mA

USB设备ID: VID = FFFF PID = 1201

设备修订版: 0000

产品制造商: NAND
 产品型号: USB2DISK
产品修订版: 0.00

 主控厂商: FirstChip(一芯)
 主控型号: chipYC2019
闪存识别码: EC3A94C3A4CA - Samsung(三星) K9GDGD8U0D - 1CE/单通道 [MLC-16K] -> 总容量 = 16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earch/?type=all&q=chipYC2019

可能的闪存型号
------------------
[1CE]K9GCGD8U0F x 1片/通道 x 1通道
[1CE]K9GDG08U0D x 1片/通道 x 1通道
[1CE]K9GDGD8U0D x 1片/通道 x 1通道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EC3A94C3A4CA        --------
ECECECECEEFF        --------
ECECECECEEFF        --------
ECECECECEEFF        --------
ECECECECEEFF        --------
ECECECECEEFF        --------
ECECECECEEFF        --------
ECECECECEEFF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老师好我捡一芯主控的U盘 14G多 有写保护   一年中试过许多量产工具 无果今天有位 ...

老师好,请问怎么解决的,我的一直报错5或者是错误6,容量是16G的闪存

网友D(2022-07-20):
错误码=19,是什么问题呢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好,请问怎么解决的,我的一直报错5或者是错误6,容量是16G的闪存

各种版本全试一下 我就是碰上合适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20200430吧,现在已经更新到20201118了

抱歉是2020043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版本量产
你会收获惊喜

是的我就是这样成功的

网友:
我这个提示5是指的啥啊

网友E(2022-09-10):
错误码=19 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网友(2023-08-04):
引用 网友D:
错误码=19,是什么问题呢老师

今天量产这个一芯的U盘的时候用最新版20220601也是报错误码19,到官网换了一个老一点的版本(FirstChip_MpTools_20211024)就正常了。
可以按照这个方法试试,官网开卡工具下载地址:
http://www.szfirstchip.com/col.jsp?id=137
左侧导航栏选择第二个 通用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E:
错误码=19 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今天量产这个一芯的U盘的时候用最新版20220601也是报错误码19,到官网换了一个老一点的版本(FirstChip_MpTools_20211024)就正常了。
可以按照这个方法试试,官网开卡工具下载地址:
http://www.szfirstchip.com/col.jsp?id=137
左侧导航栏选择第二个 通用工具。

网友(2024-05-29):
垃圾,新盘 量产到97% 换个版本量产,错误代码还不一样

网友:
 设备描述: [H:]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NAND USB2DISK)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100mA

USB设备ID: VID = FFFF PID = 1201

设备修订版: 0000

产品制造商: NAND
 产品型号: USB2DISK
产品修订版: 0.00

 主控厂商: FirstChip(一芯)
 主控型号: FC1178BC
闪存识别码: 45DE94937651 - SanDisk(闪迪) SDTNRGAMA-008G - 1CE/单通道 [MLC-16K] -> 总容量 = 8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earch/?type=all&q=FC1178BC

可能的闪存型号
------------------
[1CE]SDTNQGAMA-008G x 1片/通道 x 1通道
[1CE]SDTNRGAMA-008G x 1片/通道 x 1通道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45DE94937651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