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Maxwell2.7v法拉电容原装平衡板的切割和使用

楼主(2021-02-11):
搞了一组Maxwell2.7v法拉电容,拆出18个,充放几次,挑出6个准备装到车上,加强电路滤波,延长电瓶寿命。看网页上没有接线的帖子,发此帖子帮助用得上的人。
注意焊接线路必须在电放光情况下进行,否则这家伙一但短路,跟放炮仗似的……

1、这是最简切割方法,钢锯条伺候,只能切出两块,每块上面浪费3个电路。

2、这是背面,连插接座一起分割,可以利用原插头和线想整齐节省空间看完可以再自由发挥,每组平衡电路是独立的

3、找到D3?二极管,后面跟一个字母,A-R,正面面向这个二极管丝印,左﹣右﹢,跑下线路到插座,基本就OK了。

4、这是另一半,不用插座,可以随意切出几组,方的长的随意。

5、这个R20?和D2?可以焊接电阻和发光二极管,超压平衡时会亮,但是表面的防水胶比较难处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很好的教程

网友A:
要是有电路原理图就能自己打板子了哈哈

网友:
防水胶可以刮掉的

网友B:
防水胶可以用洗板水洗干净

网友C:
电容啥价格啊?来源是哪里买的?

网友D:
如果不用均衡板行不行?

网友E:
大电流充电的时候,这板上的过压放电电路起不了一点作用

网友E:
电路都独立的 用几个人割几个。何必浪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路都独立的 用几个人割几个。何必浪费?

说的极是,独立的单元,可以任意切割,浪费了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啥价格啊?来源是哪里买的?

145包邮,闲鱼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用均衡板行不行?

自己弄,没有表,内阻靠充放电后的电压差粗配的。另外,这种电容超压会发热,平衡板也没啥别的中途,放上安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电流充电的时候,这板上的过压放电电路起不了一点作用

车上用,常规15V左右,加平衡板是加多一道保险;另外,主要考虑个别电容内阻变大,容量变小,一起充电它会先达到设置电压,有这板会均衡一下。当然,汽车发电机如果长期超压太多,这板子和车上电路会一起完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都独立的 用几个人割几个。何必浪费?

你是高手,初哥和业务爱好者需要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的极是,独立的单元,可以任意切割,浪费了可惜

我这组有内阻大的,准备做简单的点焊机,不用平衡,另外,一分为二简单快捷,利用原来插头和线,符合最简解决原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水胶可以用洗板水洗干净

考虑使用条件,不要破坏防潮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有电路原理图就能自己打板子了哈哈

网上有,但是品质不敢恭维,原板子生产线下来的,应该不错。

网友E:
引用 楼主:
车上用,常规15V左右,加平衡板是加多一道保险;另外,主要考虑个别电容内阻变大,容量变小,一起充电它 ...

035A的均衡电流,车子发电机20A-50A.你说有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035A的均衡电流,车子发电机20A-50A.你说有用吗?

车用发电机标准是500W,平均电流30—40A,分摊到电瓶等用电大户上的占比多些,法拉电容并联在电瓶上,电流不会太大,这些电流是被串联的6个电容分别承担的,不会长时间大电流超出。再说,你以为这种存在好久的车用法拉电容会设计些鸡肋玩意儿放在上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用发电机标准是500W,平均电流30—40A,分摊到电瓶等用电大户上的占比多些,法拉电容并联在电瓶上,电 ...

不管你有多少个电容。电流经过每一个都是一样的。什么是用电大户?电容在12V的并联电路中,内阻是最小的一个。我指的是这种二手电容内阻一致性都差了,你的匀压板电流这么小。汽车发电机大电流一下子就把你匀好的电压就打不平衡了。这种匀压板设计就不是一直挂在充电电路中的,只有在没有大电流的情况下,对超过2.6V的电容采取放电动作。这个时候才有效。汽车上一直把电容挂在电瓶上,行驶过程中匀压板是没有什么吊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