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研华IPC610-01 工控机拆机

楼主(2021-02-11):
配置为i7 2600,8Gddr3  120+1t硬盘,GT730显卡。

网友:
这玩意可不便宜...

网友:
工控机的配置很高啊!

网友A:
工控机用i7加8G内存,让775加2G的我情何以堪?

网友B:
这个序列号能用吗?

网友:
智商鉴定机

网友:
搞的真复杂

网友:
这应该是消化市场库存吧,接近废旧物品再利用

网友:
这个还有独立显卡,真的牛逼呀

网友:
铭瑄显卡应该会是第一个死的。感觉就是民用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序列号能用吗?

win7 嵌入式EMB 专业版的系统能用这个激活码,其他系统不可用

网友:
目测那个风扇应该是英特尔的CPU,不知道CPU是不是奔腾G630

网友:
坑爹的一次性酷冷大师风扇和杂牌的显卡,这是工控机的配置吗?

网友:
工控机还是研祥的相对扇热稳定性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控机用i7加8G内存,让775加2G的我情何以堪?

前几年我们机房用研华工控机就是775 e6500  +2G

网友:
我现在用的跟这个差不多的机箱,重的不得了,主要看上里面有八个硬盘位,像是以前监控主机用的机箱

网友:
杂牌显卡加英特尔原装风扇真的是最无语配搭之一了

网友:
这个计算机 是研华的机器?    正确答案:深圳研华

网友:
謝謝分享 研华工业机很漂亮,好评!

网友:
在研华的资讯部呆过2年。搞运维压力挺大的,产线上随便抓个小姑娘能重装系统,没两把刷子镇不住。

别看研华东西用的一般,还有楼上说什么智商检测机的,那是你们真没玩过。

你看主板,还不是全固态电容,但是它搭配的合理,质量稳定非常耐用,不放心,你可以延保最长10年。你找个其它厂家甚至服务器厂家给你原厂质保10年试试,怕是配件都找不到。

研华就是可以用一堆你们看着垃圾,甚至不入眼的玩意,搞出一台非常稳定的设备。工控机嘛。在工业环境中24小时使用,如果是路灯控制,体育场馆显示,地铁检票,它的工作环境比矿机还恶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