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2242+1153e盒子写入降速是TLC的原因吗

楼主(2021-02-12):
2019年6月买的一个2242SSD,TLC的。加上一个1153e盒子,一个大号的U盘。一直在吃灰,最近拿来用用,发现写入大文件时刚开始170,不一会儿就是60左右,然后一直保持60左右。是因为TLc 的原因吗?

网友:
有一个2242的空板 还以为只能支持slc和mlc的flash呢

网友:
拔下来再插上,速度可能有提高。tlc掉速

网友:
是的,SLC缓存

网友:
2242的固态我在闲鱼上转了半年多才搜到一片2246en的,到手后换成两片东芝闪存,速度飞快

网友:
t l c 也不应该呀,如我的60g ms a t a
前10g 写入330
从11g到40g 写入260
从41g 到48g写入100
从48g-58g 写入60左右

楼主(2021-10-18):
再找找2242的MLC的试试

网友A:
出2242的mlc固态硬盘512g,读400写370不掉速

网友B:
都没说什么主控,如果是58×t,你还想多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2242的mlc固态硬盘512g,读400写370不掉速

几成新呢?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没说什么主控,如果是58×t,你还想多快

有道理。2242固态硬盘是创见MTS430S,256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