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抽油烟机照明灯求助

楼主(2021-02-12):
家里的抽油烟机照明灯是使用的草帽型LED灯珠,12VDC  2w  9颗,每次更换后都使用不到多久,就会出现一两颗两三颗不亮,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全都不亮了,我现在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只有换灯珠,打算想改成贴片的那种,因为自己不懂PCB绘图,所以发贴向坛里的大神请教,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
补上PCB板背面图

网友A:
直接买灯板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灯板不好吗

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灯板

网友:
把电路板翻过来,草帽灯拆了,换成LED贴片就可以了……

网友:
为了以后的方便,最好还是引出220V线,换哪种吸顶射灯!

网友:
12V汽车LED转向灯

网友:
换抽油烟机前,我的抽油烟机灯,我换成这个led灯了,和我冰箱里的灯,换的是同款。买的灯座,双面胶粘到烟机旁边的墙上了,左右各一个。型号忘了,就是我手小指粗细。

网友:
101换成201试试

网友:
这种容易受潮 ,接220V危险 ,穿成12V灯板即可

网友:
温度高,潮气都影响灯的寿命。

网友:
买个12v的灯条做外置灯好了

网友:
量好尺寸,买合适的3W那种射灯或COB射灯直接全换了

网友:
加强滤波和稳压,波纹大led会增加损坏几率,换换治标不治本

网友:
油烟机很鸡肋,从来都没开过

网友B:
看一下灯的电源,可能是阻容或非隔离的。
换12V电源,用12Ⅴ灯板,打胶做好封闭。

网友:
草帽也就20MA  增加阻值减小电流耐用些  贴片得注意散热

网友:
最好还是装白炽灯,不怕潮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灯的电源,可能是阻容或非隔离的。
换12V电源,用12Ⅴ灯板,打胶做好封闭。 ...

楼上说的对,led要求比较多,一个一个排查,01电压是否是稳定的12伏,波纹是否在合理范围内,02电流是否过高,烟机电机的开启和关闭的瞬间产生的超高压大流应该是损坏灯的最大元凶(可以手动避免,先开电机,再开灯。先关灯,再关电机。如果嫌麻烦,只能搞好的led供电)03散热是否到位。以上缺一不可。一般潮湿对led应该影响不大,潮湿对电路板腐蚀较大。注意到了,正常能用5年以上,我加卫生间灯,当时买的

网友:
直接粘两个酷毙灯吧,记得原先2-3元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