钛星人m3 路由器拆机

楼主(2021-02-12):
在某鱼上60多块钱收的,拆开玩玩看看有没有改造的价值。四颗螺丝位于脚垫内。

散热用料很足,基本每个发热大户都有散热片照顾,外加一个TF卡槽。网络变压器是新型的。

背面没啥,SOC和无线芯片散热片是焊接,功放散热是螺丝固定。

取下散热片,大致全貌。上面那是我用洗板水洗过的痕迹。

CPU是MT7621DAT 就是集成128MB内存的MT7621AT。

无线芯片是MT7615DN,这没啥好说的,基本都见过。

ROM是16MB的,有刷机潜力。

5G FEM是 QPF4519 在11AC 80Mhz频宽下 放大功率是200mw。

2.4G功放和低噪声放大器型号不详。

拆解完毕,基本配置和K2P A2版一致,能刷机的话是一款不错的机器。

网友:
看着还真不错,价格也美丽。

网友A:
散热片上的字是认真的吗?

网友:
高,实在是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散热片上的字是认真的吗?

笑死我了

网友:
核心配件和360 v5p 差不多,cpu都是集成ram;
關鍵網變和360的一樣,全是貼片;不知道是不是一個工廠代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散热片上的字是认真的吗?

你不说我还以为是楼主P上去的

网友:
谢谢分享!感觉还是挺超值的哈!

网友B(2021-11-02):
breed编程器固件提供下/?

楼主(2021-12-28):
引用 网友B:
breed编程器固件提供下/?

k2p的breed就行

网友(2024-05-03):
换上32M的华邦闪存,刷上GL-MT1300魔改固件美滋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