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minipcie网卡改usb蓝牙适配器失败

楼主(2021-02-12):
看网上有其它型号成功的案例(需焊接3.3v,gnd,USB d+和d-四根线),试着用闲置的Intel n2230无线网卡改造,用1117-3.3把usb5v转成3.3v,插电脑上完全没反应,量了3.3v正常,d+和d-焊接也正常。

网上的资料

网友A:
感觉你D-对地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D-对地短路了

四根线都用万用表测过没短路,且焊接牢固。不过待会还是拿网线重接下试试。

网友:
要是你网卡本身就是坏的呢?

网友:
都写了是PCIE的,不是走的usb协议。只是管脚中带usb的定义而已。

网友B:
赶脚系统没有认到USB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赶脚系统没有认到USB

就是系统没认,拿usb电流表测了,完全没电流。测试其它设备,usb电流表有电流,电脑也能认出设备,说明电流表本身数据线是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系统没认,拿usb电流表测了,完全没电流。测试其它设备,usb电流表有电流,电脑也能认出设备,说明电 ...

那就缺少驱动

楼主:
intel的卡,win10应该能自动装驱动,问题是没插上设备叮咚那一声,设备管理器里也没未知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intel的卡,win10应该能自动装驱动,问题是没插上设备叮咚那一声,设备管理器里也没未知设备 ...

你用的是USB是没有驱动的,所以识别不到

网友:
根本就是不USB总线的。

网友C:
pcie是一种接口,USB是一种接口。这个型号印象中是不带蓝牙的。
USB的D+D-是为蓝牙模块预留的。因为部分型号是无线网卡和蓝牙二合一的。其实还是无线模块走pcie,蓝牙模块走USB协议。
无法理解把无线模块改USB,难道还准备把蓝牙接口USB改成pcie的吗?
很多蓝牙模块,厂家常用两种接口,一种UART,一种是USB接口。
pcie可转USB,反之不行。因为pcie是高速接口,带宽比USB宽。

网友:
即使是同一款芯片,至少也要重新烧写固件(还要看原厂支持与否)。如果有人能赞助的话做出来不是难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ie是一种接口,USB是一种接口。这个型号印象中是不带蓝牙的。
USB的D+D-是为蓝牙模块预留的。因为部分型 ...

手里很早买的蓝牙2.0适配器搜不到ps4手柄。这个网卡是集成蓝牙的。网上有其它型号同接口改造,还有现成的接口转换卡(mini pcie转usb),转usb的可能少,但tb很多台式机无线网卡大多是笔记本minipcie网卡加转接卡转成台式机pcie接口。

网友:
今天又看了一下,楼主是想利用其中的USB口蓝牙部分吧。
蓝牙的兼容性一直都是个问题。
兼容性底层还是看芯片吧,N2230是集成的模组,不确定里面是不是wifi和蓝牙各用一个芯片,就算是,也需要找到芯片的数据表,(也可能不是英特尔家的)查看引脚走线。蓝牙的服务都是厂家设定的。一个蓝牙模块可提供好几种服务。
个人觉得RTL8761ATV还是不错的。支持的速率高

网友:
这一顿操作,希望成功

网友:
似乎还是要pci 开启的信号才能驱动  有的台式转接卡  是有直接引出usb的  插上不接usb 没有蓝牙  只接usb 也没有蓝牙

网友:
USB信号线如果有乱叉,会混乱,不认。

网友(2022-01-08):
minipcie插座里带usb通道,但网卡还是走minipcie通道,你这样接在网卡对应usb的针脚上完全没用。
网卡带的蓝牙一般是走usb通道

网友:
芯片要支持,固件也要配套,都支持的话,通常还有一个引脚用来配置工作模式。这样尝试想成功实在要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