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安装manjaro kde系统 简单看看 以及安装fcitx输入法

楼主(2021-02-12):
为什么要装这个系统 因为昨天家里来人 他们把我的windows下满了游戏和垃圾软件 还有360和2345 我再开全部都是弹窗 基本不能要了 不过也没删掉 留着应急移到第二个硬盘里了
安装这个以后 我基本可以习惯操作 毕竟我用过一年的ubuntu 换了这个 软件多 pacman软件管理 带aur 挺好用的
我不告诉他们sudo的密码 他们连软件都装不了 也不可能把这个整得满屏弹窗

桌面

应用程序菜单

网友A:
这个其实就是archLinux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其实就是archLinux吧

就是带图形化安装的archlinux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其实就是archLinux吧

不完全一样 这个好安装多了

网友:
以前用过很长一段时间的archlinux照着WIKI一步一步来安装也不难,就是步骤多

网友B:
这个和安装乌班图一样吗?需要单独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安装乌班图一样吗?需要单独U盘

都需要u盘安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其实就是archLinux吧

不!

自从换了 arch 之后,
发现除了装的时候麻烦一些,
可是出问题的时候少了!

毕竟,
arch 上可是不可以像 manjaro 一样用旧版本内核的,
以前用 manjaro 经常搞挂,
结果到了 arch 之后,
十分坚挺了!

网友:
manjaro 有一个可以高度自定义的安装工具,
忘了叫啥,懒得去查了,

熟悉了那个工具之后,
就可以用 anarchy installer 来装原装 arch 了

网友D:
客人:真没意思,扫雷都没有,霍霍别的东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客人:真没意思,扫雷都没有,霍霍别的东西吧

kde算是个自带小游戏特别多的桌面环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kde算是个自带小游戏特别多的桌面环境了

卧槽,真的有啊

网友:
不只是有,

楼主:
KDE自带的小游戏确实很多

网友C:
话说回来,
其实 windows 的权限管理用好了也够应付你说的问题的,
只是一般没多少人注意这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回来,
其实 windows 的权限管理用好了也够应付你说的问题的,
只是一般没多少人注意这方面 ...

另外这个桌面环境 能改的主题 和一些选项也比windows多的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这个桌面环境 能改的主题 和一些选项也比windows多的多

这是自然的,
linux 的可自定义程度还是比 windows 要高一些,

当然,
对于动手能力强的人来说,
windows 的可自定义程度也不算差,
只是修改起来麻烦得很就是了

网友:
以前用Fedora,现在也换到Arch上去了。。。
安装用的是Anarchy Installer(当时觉得Arch安装真的麻烦就没有手动安装,现在尝试手动安装几次Gentoo后准备试试手动安装Arch了)
系统美化懒得搞了,下载主题包太慢,不知有没有镜像之类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

自从换了 arch 之后,

看着你的显示路径好奇 我就输入了zsh 就显示类似效果了 输入exit可以退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着你的显示路径好奇 我就输入了zsh 就显示类似效果了 输入exit可以退出

记得zsh有个叫oh-my-zsh的主题包,里面的主题都挺不错的。。。但不知为何上GitHub越来越慢,就懒得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