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有没有兄弟用过这款牧田HP001G啊,使用起来体验怎么样。

楼主(2021-02-12):
因为有一些使用的地方很狭小,轻锤放不进去,所以想试试这个冲击的功能,又怕高速夹头松动,掉钻头。
墙体是浇筑的混凝土或者楼梯(打孔直径10mm-18mm)。
同心度的话,如果平钻开玻璃孔有没有问题(30mm-40mm)。
主要是有没有什么缺陷呢,臂力惊人,重量可以接受。

网友:
体验当然爽啦,号称电钻王者,极致转速,和令人亢奋的电机声,爽的背后是两三千的高价,一块电池的价格都能买到一个无刷电钻了 ,所以,除了发烧友,真的没必要追求了,而且也不是那么的轻便,要是我买回来也舍不得用

网友:
看好你哦价格合适的话吗没有比这个更好的!

网友:
和481没多大区别

网友A:
当电锤用还是死心吧,钢筋混凝土电锤力小了都不给力,至于电钻,一千多买个5289,开孔器四十毫米直径开五毫米不锈钢板毫无压力

网友B:
你这混凝土打孔要求老老实实上电锤,都上到18了还指望用冲击钻干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混凝土打孔要求老老实实上电锤,都上到18了还指望用冲击钻干呢?

难受住,看来只能把角磨改一下,磨孔了

网友:
买个12v电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电锤用还是死心吧,钢筋混凝土电锤力小了都不给力,至于电钻,一千多买个5289,开孔器四十毫米直径开五毫 ...

没用过大有啊,朋友有一个5282,木头拧自攻螺丝他嫌重,买完以后也不怎么用,偶尔铁皮打打孔,但是力气很大。

楼主:
以前用的都是功能单一的那种,还没用过多功能的

楼主:
有兄弟用过类似这种的,带冲击的手钻吗,锤的时候夹头会不会松啊。

网友:
威克士jcr,10mm应该可以,再大没试过

网友C:
同等性能的东成 也就500块钱 你这个4000多·我的天

网友:
18的混凝土?冲击钻就别想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等性能的东成 也就500块钱 你这个4000多·我的天

东成新款的那个03-13E我有,但是不好用总是掉钻头,准备换一个。

网友:
这个数据看着很一般啊 就这4000? 大有5283都有120N。 也有冲击 全套1000不到

网友:
18v的冲击钻用过,要是不戴个手套啥的,那震动无比麻爽!后来入了锤,才发现工具还是专用的好!

网友:
威克士jcr电钻比较符合,有米找博士的弯角锤头

网友(2021-06-07):
舍不得用,开机对比大有5283,感觉大不一样,牧田的感觉就是丝滑,而且排风很猛

网友:
还是要买电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