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太阳能热水器微电脑测控仪 显示黑屏了,开不了机,怎么回事?

楼主(2021-02-12):
清理线路卫生,碰到电路板上的小复位按钮了,显示黑屏了,开不了机,怎么回事?打开电路板220V变压到电路板12V电压都正常,就是开不了机,请求技术支援,那位懂的,修过这东西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量下那个3.6V电池是不是没电压了,,有些这类的复位按键就是直接短路电池的,,没电压的话,可以直接先拆掉电池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下那个3.6V电池是不是没电压了,,有些这类的复位按键就是直接短路电池的,,没电压的话,可以直接先拆掉电池 ...

那个电池是1.597v

楼主:
引用 网友B:
5伏电压?

那里是5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下那个3.6V电池是不是没电压了,,有些这类的复位按键就是直接短路电池的,,没电压的话,可以直接先拆掉电池 ...

加我微信18737650683

楼主:
电池1.597V,220V直流插入变压出来电路板电池是2.007V,带电  量电池按住小复位按钮电压值是1.999逐步减少,量表显示----闪烁,还是黑屏开不了机,这个小复位按钮按不得,有懂的指点一下,家里有个万用表

网友C:
看下那个复位按钮是不是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下那个复位按钮是不是短路了

一般那个按钮电压多少伏?

网友:
看看7805后面有没有电压。

网友:
电池身上有标电压/容量

网友:
我家的有次自动黑屏无显示,长按设置复位键等滴滴响了几声,电源插头拨出再插上就正常了。

网友:
长按设置复位健等有变化后,拨出电源插头再插上可能会好!

楼主:
电池换上去好了,解决黑屏开不了机,一切顺利通过,可是3个小时后又出现控制器警报滴……滴……滴和全屏字都显示出来了,一直闪烁,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小米的这款机子照片真不咋滴,好模糊啊。

楼主:
有人知道这一直闪闪滴滴的声音是什么情况吗?求解答

网友:
这种不确定的故障现象不太好查,仔细检查一下电路板,看是否有元件虚焊的,补焊一下试试。

网友D:
可能传感器方面有问题……

楼主:
就电池线是刚焊接的,以前没有这样过,有谁经历过这样的故障,求献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传感器方面有问题……

传感器和电磁阀线都拔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