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K9OKGY8S7D还能做U盘吗,SM3268m在3.0下不认

楼主(2021-02-12):
3268 8ce版开出来3.0直接不认,2.0正常

网友:
动一下sb10试试

网友(2021-04-09):
还记得前几天我发的帖子吗?试试看,说不定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张图来回复你

开出来了,但是有坏块挑不出来,跟M一样的毛病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出来了,但是有坏块挑不出来,跟M一样的毛病

这个颗粒用3268在1.8v下会一直有坏块,跑圈各种不过,或者放一天就不过,重新上量产工具提示有新增,就算吧新增算进去也没用,直到后面一直弄挑出了1000个坏块我还以为颗粒炸了,结果用了3.3V完美使用,跑圈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2022-04-03):
引用 网友B:
这个颗粒用3268在1.8v下会一直有坏块,跑圈各种不过,或者放一天就不过,重新上量产工具提示有新增,就算 ...

怎么跳3.3V?

网友(2023-03-13):
引用 网友B:
这个颗粒用3268在1.8v下会一直有坏块,跑圈各种不过,或者放一天就不过,重新上量产工具提示有新增,就算 ...

3.3V是不是跳R43,SB10要去掉吗

网友(2023-05-21):
引用 网友B:
这个颗粒用3268在1.8v下会一直有坏块,跑圈各种不过,或者放一天就不过,重新上量产工具提示有新增,就算 ...

3.3v的nand兼容有问题吧。这个我测了三星,HY,东芝的,大于20nm的制程芯片兼容性不行,用了美光1ynm的3d nand,20nm一下的反而最完美。

网友:
切换SB8 或者 SB10 ,看看nand是不是小于20nm的,如果不是建议你换个主控。不然闹心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