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萤石云摄像头的硬件设计水平亟待提高,云台把排线拉断而且买不到配件

楼主(2021-02-12):
有一个C6C带云台的1080P摄像头,用了不到三年,现在几分钟重启一次,水平和垂直平台都不动了。
咨询客服之后,除了让我重启,也并不能提供什么有意义的参考,所以直接拆了算了
一打开就看到,排线被来回拉扯导致线皮已经破了
有一条导线也被拉断了

继续往下拆,这是步进电机驱动芯片

拆掉下图中的pcb固定螺丝

然后在拆掉能看到的所有螺丝就可以拿掉水平云台部件
然后就剩下垂直云台和外壳结构了,很难拆
大力出奇迹,放在桌子上,照着中间的接缝锤它一拳,就可以打开
然后再拔开卡扣
就看到了摄像头的主pcb

不过还有意外惊喜呢,这个排线两侧用的插件型号一样,把断开的焊接修复,装到球体里边,这样就可以继续坚持一段时间了

然后重启的问题,暂时没找到是什么原因。。。。
装回去,咸鱼挂10块钱谁有能力谁修吧

网友:
这种更新太快的东西木有兴趣修

网友:
能解绑吗?能解绑10块钱可以玩玩

网友:
同款监控,还没见问题

网友A:
就是能解绑不?是一百万像素还是2百万像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能解绑不?是一百万像素还是2百万像素的?

可以解绑,1080P,买这种摄像头没意思,还不如买哪些模组板机,镜头传感器扩展版都可以换,很方便,价格也不贵,5MP的好像150元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解绑,1080P,买这种摄像头没意思,还不如买哪些模组板机,镜头传感器扩展版都可以换,很方便,价格 ...

同问下,怎么解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下,怎么解绑的?

他是机主,直接在APP上把账号下绑定的该摄像头删除

网友:
焊接的更不耐拉扯吧,其实这种线自己买带接头的线,自己把线从两头接插件里抠出来替换了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解绑,1080P,买这种摄像头没意思,还不如买哪些模组板机,镜头传感器扩展版都可以换,很方便,价格 ...

海康的软件比较方便,还有云,这个自己弄好解决吗

网友:
找个烂机箱,把里面的音频线插头的线退出来换你破那根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