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华为Optixstar B610-4E企业级光猫拆解与评测

楼主(2021-02-12):
华为Optixstar B610-4E企业级光猫拆解与评测

在恩山也发了相同的帖子,欢迎支持:https://www.right.com.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72394

各位坛友们新年好!
入手了一台华为新款的企业光猫B610-4E,据说是MA5671的升级版本,对硬件配置都进行了升级;由于这个光猫刚上市目前的资料很少,也只有几个人有拆解过,所以今天也来拆评一台B610光猫。

先上一些关于这款光猫的资料吧

楼层指引:
1F——开箱与拆解
2F——页面说明与指导
3F——硬件性能、温度概览

——————————————开箱拆解部分——————————————

补充内容 (2021-5-25 14:21):
2021.5.25更新:从光猫内提取了mtd0~mtd11分区的内容,希望有大神能够进行固件的合成制作与开shell来造福大家,因大小限制,需要的请私信我。

楼主:
——————————————管理页面与简单配置——————————————
WEB的IP地址:192.168.100.1
WEB页面用户名与密码:
telecomadmin/admintelecom

可以看出增加了一点功能外,其它跟旧版界面大同小异

——————————————简单配置——————————————

B610-4E的配置与华为其它型号的光猫差不多,这里也大概讲一下吧

1.首先进到WEB配置页面,如果访问192.168.100.1无反应,手动配置IP地址192.168.100.2再访问
2.进到LAN配置,二三层配置,将4个口都配置为三层,如图
3.进到LAN配置,DHCP服务器配置,检查是否有开启,如图

4.进到安全配置,防火墙配置,将防火墙关闭,以方便telnet远程配置,如图

5.转到精确访问控制,将telnet勾上

6.以电信LOID论证为例,填写正确的LOID号

7.然后回到设备信息页面,应该会出现O5,已认证已授权的字样,如果是卡O2请往下看telnet配置部分

8.检查下光模块的温度和光功率,接收光功率应该在-25dbm以上,我这边-17算非常不错了

9.照着旧光猫,将上网的vlan等参数照搬过来,我这里以桥接为例子

10.如果还有iptv的,需要将iptv绑定到其中一个网口外,还需要配置正确的vlan和组播vlan

11.尝试上网和观看电视,此处应该能正常拨号和看电视了

楼主:
——————————————telnet配置与性能温度——————————————

如果遇到了卡O2或者认证不成功,那么就需要手动配置为EPON以及修改MAC地址和SN

1.用终端登陆192.168.100.1
2.用终端登陆192.168.100.1
用户名root,密码adminHW

3.进入到 /mnt/jfft2目录,看看hw_boardinfo配置文件在不在

4.编辑hw_boardinfo配置文件

5.按i,编辑hw_boardinfo配置文件,看需要进行修改,不要乱改,这里将第一行的4改1,表示EPON

6.按ECS,再按:wq!,保存退出

7.下发重启命令

8.一般正确修改后就能看到O5的显示

——————————————性能温度——————————————

通电

事实证明华为不加散热片是有信心的,44度的温度真的不高

网友:
焦急地等待楼主拆机直播,谢谢!

网友:
GEPON 接口的是1G的速率,对于这么贵的ONT来说,是不是上个XGpon会更hi一点

网友:
光模块和光纤插座的相对位置有点儿艹,
光模块几乎是挤着光纤强迫其转弯

网友:
看了下身边的华为设备,室温约20℃,光模块工作温度:49℃,不知道能不能撑过夏天。

网友:
很详细,好评!就是顶楼第二图的文字,不影响食用。。。。。

网友A:
好东西 。。家里百兆网络貌似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 。。家里百兆网络貌似用不上

百兆宽带要求不高,普通千兆光猫就能应付

网友:
捉个虫,光信号强度是负数,绝对值越低越好的,25以上正常就开始掉线了

网友:
有米的人真会玩,桥接也整得这么高大上,我的猫可没有这么幸运,又当猫又当路由。

网友B:
黄色的是什么网线,挺迷你

网友C:
GP和EP的上下行波长到底是不是一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色的是什么网线,挺迷你

细径网线,就是比常规网线细些软些,速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和EP的上下行波长到底是不是一样的啊?

是的,上行1310nm,下行1490nm;唯一的区别就是封装的帧格式不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上行1310nm,下行1490nm;唯一的区别就是封装的帧格式不同

那为什么现在设备不做成通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为什么现在设备不做成通吃的

现在一些光猫比如B610就是GEPON通吃的,可以自动识别是EPON还是GPON,但是其它多数猫不支持,原因在于固件限制及内置光模块的限制

网友:
覆盖我们家那边的OLT已经支持XGPON 想自己搞一个带5G wifi的XGPON ONU 有企业级推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