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明纬sdr-480-24电源简单拆一下

楼主(2021-02-12):
特意为电扳手买的电源到了 简单拆开看一下

正面

正面

上面

下面

输出同步整流 官方写的效率94%

日立180uf电容 480w电源才配180uf电容 感觉有些小了

楼主:
深入拆了一下下

楼主:
深入打开发现卖家打开过 螺丝帽拧烂了 有个螺丝孔都滑丝了 原厂的硅脂也干了 顺便换了换硅脂

网友:
集成度超高啊,比350的复杂不少

网友:
看上去可以接好几个QC3和PD快充驱动板。螺丝孔拧圆,担心下次拧不开的话,可以网购一批梅花杯头螺丝换上,比普通十字螺丝耐用,实在找不到梅花扳手,可以用一字改锥电磨加工下应急拆卸。

网友:
谢谢分享,

这种电源我从旧机柜里拆了好几个,没想到是同步整流的,差点当普通货色扔掉了

网友(2021-05-03):
明纬sdr-480-24电源 APFC部分采用的交错并联的BOOST  UCC28060

网友:
做工用料猛。

网友:
二手的要多少米啊? 明伟,国内占有量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