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德生收音机R-909电池漏液腐蚀线路板 修复成功

楼主(2021-02-12):
99年生产的德生收音机R-909 电池漏液腐蚀线路板 修复成功
曾经畅销多年不衰的经典

楼主:
一、参数和功能

铁灰色的R909具有调频、中波和短波(1-7)共计9个波段,是一款全波段、便携式收音机,带有外放喇叭,具有两种供电方式。

①轻便、线条简洁、优雅,外观精致、庄重。

②优秀的集成电路,灵敏度高、选择性好。

③天线:可360度旋转。

④供电:3V直流电(不附赠电源适配器)或用2节5号电池供电。

⑤德生R909是一款具有调频、中波和短波的9波段收音机,已经畅销了15年。

具体参数:

1、调频:87—108MHz。

2、中波:525—1610KHz。

3、短波:5.95—21.85MHz。

短波1:5.95—6.20MHz

短波2:7.10—7.30MHz

短波3:9.50—9.90MHz

短波4:11.65—12.05MHz

短波5:15.10—15.60MHz

短波6:17.55—17.90MHz

短波7:21.45—21.85MHz
4、灵敏度:调频 < 5µV ,中波 < 1mV/m , 短波 < 50µV
5、波段:全波段
6、声道:双声道
7、调谐方式:指针
8、尺寸:128 x 78 x 28毫米
9、重量:228克(不带电池)

10、价格:21.8美元

图片

二、评测

这款收音机被打包在一个结实耐用的拉链包中,收音机用气泡袋包裹着。包中只有一台收音机和一份说明书。包装盒真的不错,我会将它保存起来。

这款收音机是黑色的,外壳是塑料材质,但是质量出奇的好。坦白地说,当我打开包裹时,收音机的品质令我大吃一惊,完成度很好,没有额外的塑料毛刺或其他东西。R909大约5英寸宽、3英寸高、1.25英寸厚,最厚的地方在后壳的天线部位。它只有一个喇叭,在机壳正面的左侧,机身右侧有一个模拟调谐旋钮。

利用调谐旋钮可以选择很多频率。在频率刻度指示窗的下方,你能发现一个滑动开关,可用它选择远程或本地信号,旁边有两个按键,用于切换中波和调频。

图片

在机壳顶部,你能看到一根长达20.5英寸长的拉杆天线,因此,你可用它稳定地接收广播信号。机壳顶部还有一个切换波段的滑动开关,有8个切换档位,与频率刻度指示窗相对应。

图片

机身左侧有音量兼电源开关旋钮、外接电源插口和耳机插口。

图片

机身右侧设有调谐频率的旋钮和一个手绳。

图片

机身后壳设有电池仓,可安装2节5号电池供电,但标配不附赠电池。

图片

为了测试,我尝试用R909接收调频和中波电台信号,大多数的接收效果良好,不是非常出色,但是我发现:其他收音机能收到的很多信号,它也照样能收到。在室内,我收不到任何短波信号,只能收到很多干扰声。然后,我拿着R909收音机走到了门廊,顿时,就收到了各种短波电台的信号,英语、非英语的节目都有。我甚至听到一些阴谋论者在谈论日食、太阳耀斑和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因此,你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节目。

三、结论

当你露营、远足或外出时,携带德生R909短波收音机还是不错的。我遇到的问题是在室内收不到电台信号,这可能是一种特殊情况。我只需将它拿到门廊外20英尺(约6米)的地方,就能收到各种各样的电台信号。因此,真是不知说什么才好,貌似我家或家中的某种东西明显干扰了接收效果。德生R909收音机的做工非常好,貌似在户外的使用效果很好。

网友:
我的问题吗 ?二楼一张图片也看不见

网友:
绿油盖着的地方都腐蚀得厉害,是工艺问题吗

网友:
这个喇叭还是可以的,谢谢!

网友A:
修好了也用得少吧,现在全是广告,只有中国之声还可以听听

网友:
二楼没看到图片

网友B:
德生声音还是勉强过得去了,做工就不要有什么要求了

网友C:
看PCB板子状态不是很好了,我个人想法是,重新抄板,然后把零件搬过去,但是中周不好调,只能保持现状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也用得少吧,现在全是广告,只有中国之声还可以听听

中国之声最难听,一天到晚赞美新闻轮流听到吐。怀念20年前的中央一套广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国之声最难听,一天到晚赞美新闻轮流听到吐。怀念20年前的中央一套广博 ...

我也玩收音机,早上闹钟就是新闻,确实是赞美之声,典型的报喜不报忧.......

网友:
曾经拥有,现在不知在何处?

网友:
玩收音机,四,五十年前的效果才叫棒,那时没调频台,中、短波,那台一个挨一个,如今翻过来了,除了调频那三四个台,中,短波,除了干扰都是干扰,没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国之声最难听,一天到晚赞美新闻轮流听到吐。怀念20年前的中央一套广博 ...

确实是赞美的居多,也有国际新闻,,收了个凯隆D96L,做饭时听一下,其他时间玩电脑看电影没空听

网友E:
用了索尼的指针机EX5MK2后,才发现中波好节目依然很多

网友:
95年上高一,买了一台909,909出来至少26、7年了

网友:
我当年买的第一台收音机就是这个型号,不过我的型号是德生的R909T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了索尼的指针机EX5MK2后,才发现中波好节目依然很多

早期的机器采用索尼的CXA1191收音机芯片,灵敏度高收台多噪音很小。后来使用了国产的CD1691芯片,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PCB板子状态不是很好了,我个人想法是,重新抄板,然后把零件搬过去,但是中周不好调,只能保持现状了 ...

搬板工程量太大啦!这个PCB板子只是绿油和几根细铜箔被腐蚀,飞线处理了一下恢复正常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德生声音还是勉强过得去了,做工就不要有什么要求了

德生这个型号的喇叭音质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