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PLINK无线电力猫 tl-h69rt拆机!!

楼主(2021-02-12):
闲鱼看到20大洋一台电力猫,卖家说是插头坏了,不知道能不能用,讲价到15元就买到了。外观成色还不错买到手换了个插头,插上电,诶,根本没坏,一切正常,赚到了。百科一下,这个电力猫tp卖200多,两进一出,无线总速率是900兆,5G无线可达433mbps,1*1的速率,2.4G反超5G,支持450mbps。tp典型的路由器规格,拆开看看做工如何。2.4G无线芯片兼CPU是高通的qca9561,5G无线芯片是qca9887,外带了一个功放芯片,信号不错。2.4G有功放芯片焊盘,但是没有焊接,只有lna芯片。信号一般,毕竟高通加持,信号不会差到哪里去。电源是内置的,没有设计双层板,一体化设计,增加维修难度,和m1芯片集成运存类似,反正电源坏了难修就对了。最后看看背面,自带一块散热片,tp发热不大,还有一片显示屏和触屏的驱动芯片
祝各位新年快乐!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有一台H69R,型号最后没有T,没有外置天线。17年JD买的,一对(含一扩展猫)445大洋。楼主真是赚大了。新年快乐!

网友A:
第一次见。单独一台能使用吗?还是要一对配套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单独一台能使用吗?还是要一对配套使用?

配套拓展器组网,单台只能路由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套拓展器组网,单台只能路由

谢谢回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