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三个是什么元件?

楼主(2021-02-12):
这三个是什么元器件?

网友:
蓝压敏(主要是相当于并联在线路上,超压短路,烧断保险进行保护),黑软启动(你太次ntc,串联在一根线上,为负载提供软启动服务,初始电阻大,越热越阻值小。)绿其实也是你太次(本身也通,阻值越热越小)

网友:
放浪涌压敏电阻?

网友:
黑的可能压敏电阻,压敏电阻(或者是压敏电容看写的然后百度一下),小的不知道

网友:
从左到右,第一个像是压敏电阻,防止超压的,不过也可能是安规。第二个是热敏电阻,有一定阻值,减小电流冲击的,浪涌保护。第三个有点像高压瓷片电容,估计是已经烧变色了。跟一楼说的有点出入,因为我觉得一个机器上用一大一小两个热敏电阻的概率太小了。

网友:
重新拍照,清晰图,能看清型号就更容易准确区分是什么元件了

网友:
蓝色的,压敏电阻,黑色,绿色热敏电阻

网友A:
区分那蓝色的玩意是啥,有个大体规律,一般压敏稍微厚点,实心点,高压瓷片比较薄,再,就是带XXD,xx1如14D471.20D621这类是压敏,D表示直径,如图一这么大的,一般是14D的,用在220上的,一般471比较多,而如果标注102,103.223,等等,1KV,2kv,3KV,4KV这类是高压电容,当然也有可能标注250V~那是安规,是叫XX还是XY来着。
黑色NTC,人家自己就写着NTC呢。绿色NTC非功率,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而已,以前,收音机里,功放级有这么个玩意进行负反馈稳定中点,它在上下管的偏压电阻中串并。而好点的如南京西普尔,特能代工的电充,有两个NTC,不新鲜,这个小绿,就是西普尔的中间部分那4148外观的热敏的另一个样子。
这不,前一阵刚刚把手里的蓝色高压电容全部分拣一遍,找出来不少带D的压敏,总算腾出点地方来,不然放不下;
全蓝的盒子里都是电容,黄蓝绿棕多色的是压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区分那蓝色的玩意是啥,有个大体规律,一般压敏稍微厚点,实心点,高压瓷片比较薄,再,就是带XXD,xx1如14 ...

涨知识了,谢谢科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涨知识了,谢谢科普

过年好,老朋友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区分那蓝色的玩意是啥,有个大体规律,一般压敏稍微厚点,实心点,高压瓷片比较薄,再,就是带XXD,xx1如14 ...

留着这么多,到退休都用不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留着这么多,到退休都用不完啊。

哈哈哈哈,那就数它到退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区分那蓝色的玩意是啥,有个大体规律,一般压敏稍微厚点,实心点,高压瓷片比较薄,再,就是带XXD,xx1如14 ...

蓝色的最难分,真专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年好,老朋友们

过年好!大初一的也不休息,还在论坛码这么多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区分那蓝色的玩意是啥,有个大体规律,一般压敏稍微厚点,实心点,高压瓷片比较薄,再,就是带XXD,xx1如14 ...

看看这个厚的,安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蓝色的最难分,真专业啊

以颜色分就难分。能看清型号就容易区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区分那蓝色的玩意是啥,有个大体规律,一般压敏稍微厚点,实心点,高压瓷片比较薄,再,就是带XXD,xx1如14 ...

西普尔用这样的温度传感也蛮多的

网友E:
楼主还是发清晰照片吧,省得大家都在这猜,由于看不清型号,大家都是以比较全的思维去猜有可能是这个,有可能是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还是发清晰照片吧,省得大家都在这猜,由于看不清型号,大家都是以比较全的思维去猜有可能是这个,有可 ...

楼主发这个帖子就是猜灯谜呢

网友:
防浪涌压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