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养生壶电路板

楼主(2021-02-12):
这就是电路板

网友A:
勇KKG控制加热,用C降压供电,时间长了C容易失容,出现各种奇葩毛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勇KKG控制加热,用C降压供电,时间长了C容易失容,出现各种奇葩毛病

我之前有一个茶吧机好像比这个电路还简单,两年多就坏了,然后假货宝上花了几十块买了个板子换上用着还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有一个茶吧机好像比这个电路还简单,两年多就坏了,然后假货宝上花了几十块买了个板子换上用着还行

...

这个好在是开关电源的,还行,可就是别见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在是开关电源的,还行,可就是别见水

不知道,反正原装的坏了不会修...

网友(2022-12-17):
这个算是好的,有温度检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