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t12焊台锂电池版24v 6串18650电池保护板不知那种板子好一点

楼主(2021-02-12):
TB上有两种t12焊台锂电池版24v 6串18650电池保护板不知那种板子好一点。

网友A:
我用的淘宝10多块带均衡电阻的,毕竟才3A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淘宝10多块带均衡电阻的,毕竟才3A的电流。

t12电压24v电流3a够了吧,功率就那么高了

网友B:
没必要那种专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那种专用的,

知道了,谢谢。

网友:
我直接买了一个摩拜冲电宝,又好看又好用冲电又快

网友(2021-05-25):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淘宝10多块带均衡电阻的,毕竟才3A的电流。

可否发个链接

网友:
什么样的才叫好?满足使用就行!也没有必要上个50A的蓝牙智能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