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下的插座好奇葩 顺便问个地线问题

楼主(2021-02-12):
拆下的插座比86的还要小 这是什么型号呢 第一次见  好奇怪

顺便问问 论坛换的插座测试插头  插上显示正常 按测试无反应 第三个灯亮  百度看插座介绍是地线带电不能使用  用感应电笔测试 确实是36v电压  不知道是不上正常的呢  求各位前辈指点  谢谢

网友:
谢谢分享。相位测试仪不错。。。。

网友A:
把地线接一个60瓦左右的白炽灯泡到零线,再测量下地线的电压是多少。这种情况,可能地线已经开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地线接一个60瓦左右的白炽灯泡到零线,再测量下地线的电压是多少。这种情况,可能地线已经开路了。 ...

额必须接着灯泡测试吗   还是用万用表直接测试呢

网友B:
早期的插座,120的盒的吧?记得当年楼里的墙上灯开关都是上下扳动立式的120的,也有双口的日式座的都是黑色面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早期的插座,120的盒的吧?记得当年楼里的墙上灯开关都是上下扳动立式的120的,也有双口的日式座的都是黑色 ...

我家早些年门脸里的配电盘就有一个 黑色电木的 配电盘都是木头的 上面还有个黑电木的三相空开 我记得可清楚

网友:
第三个灯亮不应该是缺零线吗?
下边那个好像是电视信号线插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必须接着灯泡测试吗   还是用万用表直接测试呢

万用表内阻太大,不好检测实电和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