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换华为P30手机屏幕

楼主(2021-02-12):
手机是我爸的朋友让我修的,拿到后观察了一会儿,开机没反应。插电后发现能开机,屏幕不显示,盲操作手机有反应。
于是购入一块屏幕,今天货到了,直接开始换。

手机后盖拿下

后面的盖板,似乎没有什么元器件,有一些金属触点,不出意外是天线

先测试下屏幕,正常

遂拿下旧屏

有带屏幕指纹识别功能

除屏线外没有部位有可见标识

换上新屏,完美,帮上皮筋

这手机昨天的闹钟很吵,屏幕坏了还没法关,当时真的有砸了手机的冲动,正常后赶紧关闭闹钟。。。

压一本悲惨世界哈哈

一片狼藉 收拾一下

这个P30的屏幕是比较难翘的,刀片碎了好多

完结

网友A:
能拆现在的手机的屏幕的人都不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拆现在的手机的屏幕的人都不简单!

2020年全面屏时代,能找到副厂屏也不容易。全避振自行车FPV第一人称视角两次摔车,好在人没飞出公路,第一次正新半热熔钢丝轮胎打滑,华为荣耀20手机边角摔出小坑,第二次换正新全热熔折叠轮胎,没想到减振器液压锁死漏油,突然打底摩擦后轮胎,手机自带塑料贴膜摔出小气泡,没摔裂打孔屏。

网友:
高手,拆过一次,看着就很脆弱.

网友:
终于修好了,恭喜楼主!

网友B:
用电吹风加热后好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吹风加热后好拆点

有加热过的 效果不是很明显 所以直接上刮胡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