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表哥给我个ssd,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颗粒的。颗粒在倒数第二张图。

楼主(2021-02-12):
过年回来家,看到表格桌上放了个ssd,用来垫杯子,我给要回来的。

没听说过的牌子。

正反面,都很简单。

最后是东芝的颗粒,不知道是什么级别的。

网友:
东芝啊,只是感觉喷码有点怪怪的

网友A:
这两天我也拆了一块和你外观一样的硬盘,我的是64g*2的英特尔tlc,你的是316的东芝tlc,短接主板上的rom下一个2258xt的量产软件试试重新开卡看看,不过用一段时间还是会掉固件的。

网友B:
黑片嘛,这个容易开卡,相当于寿命无限,表哥还是好表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天我也拆了一块和你外观一样的硬盘,我的是64g*2的英特尔tlc,你的是316的东芝tlc,短接主板上的rom下 ...

请问一下,是短接什么地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看吧

谢谢。 厂商铠侠是什么鬼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片嘛,这个容易开卡,相当于寿命无限,表哥还是好表哥

很容易掉固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厂商铠侠是什么鬼哦。

就是东芝存储,改名了

网友:
2258XT的版子看上去都一个模样。。。

网友D:
固态的码有什么好盖的,真是服了你这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固态的码有什么好盖的,真是服了你这人

怕做广告嫌疑,打码是对的。ps.短视频小姐姐X

网友:
丝印是后打标的,表面明显盖着一层黑胶,还打的64GB。
BGA272封装的芯片丝印最后几位用的TA2D???
TA=tsop
拿开卡工具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