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18元智能垃圾桶,再升级。

楼主(2021-02-12):
        在论坛混了那么长时间,看大家不管高科技还是简单的东西,都踊跃发帖,我也手痒痒了,发个试试,第一次发帖,不好的地方请包涵,望各位大大神赐教。
         书归正传,前段时间上的智能垃圾桶的车,电池款,只能手扫开盖, 券后18,不知道翻车没,上图:

所谓的智能,不过就是手扫开盖而已,几秒后自动盖上。贵点的,无非就是多个按键常开,和脚踢开盖功能。觉得原理并不复杂,但是也要拆开看看。几个螺丝,拆的过程省略,上图:

两节5号电池的电池盒供电,电路板控制电机正反转,配合减速齿轮,实现开盖,闭合,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反面
看着确实挺简单
果然是红外感应接收传感器,感应到手遮挡信号,实现开关。
主控是啥不知道,白板一个

这价位,单片机?

这个tc118s应该是控制电机的吧。

功能挺强的,感觉用这里有点大材小用了。
仔细看壳子有预留两个按键,和一个灯位。

电路板也还行,有预留的阉割,感觉可以加零件啊,都拆了,不加点缺失的零件,白混这么久论坛了。

割开预留的按钮,加两个点动开关,一个直接加,一个上有个r5的电阻,应该是实现长开机模式吧。拆了

加led指示灯,原厂应该是绿色,我觉得高科技应该是蓝色。电路板上还预留了限流电阻的位置,不知道多大,随便加个10k吧。没贴片,拿插件代替了。

加震动开关,也不知道啥型号,拿sw18015p代替了

感觉5号电池太麻烦,改个锂电池。看不懂他电路板。感觉没有充电保护芯片。锂电池4.2v,比5号电池的3v高不少,不知道会不会烧。也不知道原厂的是什么锂电池。
用坛友@电子明星 那里买的可调电源试试烧不烧,再试试有没有低压保护。

结果什么保护都没有,电压都2v了,还坚持呢。可能是充电版的电池自带充放电管理吧。
自己加个带保护的4056吧。

找个地方,这里正好放下。

开孔是弱项,感觉要去学学钳工了。

正面看还凑合,这塑料挺软。
塞进去从坛友@示波器112233 那里撸的5000毫安8元21700。

正好夹住,稳稳的不晃荡。
给黑色面板下边的黑漆划开,用针画标记(原厂应该是印上去的,我没那条件,凑合了)。从左到右依次,电源按钮,蓝色指示灯,红外窗口,常开按钮。

外加充电指示灯,充电红色,

充满蓝色,有点漏光,凑合吧

测试正常,完工。
手机编辑到一半,自动退出了,不知道帖子有没有问题,有问题了明天重新编辑。
不知道发这里对不对,如果不对了,辛苦板主大人给挪挪地方。
本人拖延症晚期。这个东西拖拖拉拉的早就弄好了,一直没敢发,今天迈出第一步,嘿嘿。。。

网友A:
好使吗 放卫生间好使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使吗 放卫生间好使不

我觉得挺好使的,感觉设计的比较防水,淋浴洒上去应该也问题不大。买之前要看好位置,上方不能有遮挡物,不然感应不灵敏。比如桌子底下就不行。看好尺寸,这种垃圾桶都偏小,尽量买大的。另外我的另一个黑色的,面板上有洞,led的洞,不防水,会进电路板里水。现在的不知道有没有洞了。可能充电款面板上都有洞,买之前自己仔细看看详情吧。

网友B:
是不是春节期间发帖m币加倍?
     关于发贴,自卑于比自己高级的、睥视比自己低端的,渐渐就懒得发了。

网友C:
最好在电路板上家三防漆,万一进水问题不大,齿轮箱塑料好像跟玩具车里是同款聚苯乙烯,容易裂开,好点的应该是白颜色POM自润滑塑料,更好的是聚碳酸酯塑料耐摔不易裂开。

网友D:
智能垃圾桶能自动捡垃圾吗?

网友:
18元赚大了啊,真心羡慕楼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挺好使的,感觉设计的比较防水,淋浴洒上去应该也问题不大。买之前要看好位置,上方不能有遮挡物, ...

好的 谢谢了

网友E:
看了你的帖子,默默到淘宝搜了个14.9的拍下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春节期间发帖m币加倍?
     关于发贴,自卑于比自己高级的、睥视比自己低端的,渐渐就懒得发了。 ...

发帖不是为了m币发的,是兴趣爱好给大家分享的。保持初心哈。话说正常发帖M币多少?版主给的吗?

网友:
改的还是可以的

网友:
力动手能力强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在电路板上家三防漆,万一进水问题不大,齿轮箱塑料好像跟玩具车里是同款聚苯乙烯,容易裂开,好点的应 ...

感谢大神指导,经验是最宝贵的了,正发愁防水问题呢。这个垃圾桶总体感觉塑料比较软,比较廉价,我觉得价位到这了。
我姐家的另一款是金属轴,塑料齿轮,齿轮很脆已经打齿了,都不知道怎么修。话说有没有金属减速齿轮的。估计一个垃圾桶要买好几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智能垃圾桶能自动捡垃圾吗?

据说能自动捡垃圾的智能垃圾桶叫扫地机器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你的帖子,默默到淘宝搜了个14.9的拍下玩。

期待您的作品,记着@我哈

网友F:
本来也想改锂电的,可那两节5#电池能用很久很久,就没有改的动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本来也想改锂电的,可那两节5#电池能用很久很久,就没有改的动力了 ...

没试过电池唉,家里各种东西都想改锂电,感觉电池好麻烦。。还不环保,还经常流水。。

网友:
我买早期的,超过3.7V就发神经了,感觉只能用磷酸铁锂正好,不过手头有大量5号电池,就先不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