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网件的gs116e交换机

楼主(2021-02-12):
自用一手的,换了poe的交换机,这个就淘汰了,拆给大家看看。
集成度挺高的,没拆散热片,也不知道用的谁家的芯片,只知道这个带简单管理,还带端口汇聚。

网友A:
高端货,这款还能到网件官网下载固件更新。
http://support.netgear.cn/doucument/More.asp?id=2253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端货,这款还能到网件官网下载固件更新。
http://support.netgear.cn/doucument/More.asp?id=2253 ...

稳定性挺好的,发热也小,就是没poe。

网友:
集成度真高,没几个元件了

网友:
现在很少用交换机了,一般路由器自带几个网口就够用了,多数还是用wifi。

网友B:
用POE交换机,那你是用什么AP?能说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OE交换机,那你是用什么AP?能说一下吗?

Tp的,再贵的用不起。

网友:
电路板就像工艺品,谢谢!

网友C:
改一下电路,把那两个0欧电阻拆了,换上4个二极管,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一下电路,把那两个0欧电阻拆了,换上4个二极管,呵呵~~~

改了有什么用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改了有什么用吗?

没什么用,就是爽一点,不怕电源正负析反了,更不怕交流变压器直接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什么用,就是爽一点,不怕电源正负析反了,更不怕交流变压器直接接上。 ...

四个二极管组成桥式整流吗?

网友D:
TPLINK : 被骂集成度高的不是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TPLINK : 被骂集成度高的不是我了

Tp不单单是集成度高,关键它还缩水的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Tp不单单是集成度高,关键它还缩水的厉害。

哈哈,真实,亲眼看着wdr6300从7.0的8m闪存变成9.0的2m

网友(2021-05-03):
干嘛用二极管代替0欧 多此一举 增加功耗发热零件 降低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