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年初一,拆修个飞科FS339剃须刀

楼主(2021-02-13):
故障现象:控制正常。不转。。
拆开,按控制,测量电机有电压2.5V左右,电机不转

电机,拆下,可调电源2.5V不转

继续拆,发现碳刷断了。。
‘’

拆另一个,型号FS360的电机。。

换上控制正常。。装好。。。至此FS339修理好了。。

琢磨一下电机。。不就是断了碳刷吗。。看看是否能修理好。。
找来一个锂电池的链接片。。

上锡

焊接上修整好。。

装上看看。。后来发现这样的方式安装不上电机的。。磁铁有很大吸力一下就掉出来了。

反面

这样小心翼翼安装。。

电机转了。。。电机也能修复了。。备用。。

至此完毕。。。

网友:
没弹力能行吗?

网友:
找个曲别针或有弹性的才好!

网友:
镍带不耐磨,用不了多久

网友:
换一个无刷电机会不会用到天荒地老

网友:
现在飞科剃须刀的质量这么差吗?刚用积分兑换了FS389,还没发货~

网友:
移花接木大法再现江湖!

网友:
到废品站等战斗成色地方,一两元收几个6伏遥控车碳刷电机,拆碳刷换到楼主电极上,比自带超薄电刷耐用。

网友:
。。。。。厉害了,自制电刷。。。

网友:
能用就行了。不错

网友:
厉害了,自制电刷

网友:
感觉飞科做工垃圾死了

楼主:
我也不懂是否耐用,只是随便想到了有哪种材料方便就随手用上弄一下。
反正备件,坏了再修,不行买一个就是。

网友:
这个是步进电机,步距7.5度,浪费了。

网友(2022-11-16):
非常好,终于知道这个怎么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