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抛光机角磨机能通过电压来调节转速吗

楼主(2021-02-13):
杂牌插电的抛光机,6档转速可调,但最低档也很快,有1500转,能用降低电压的方式来调低转速吗,比如图上这个东西。如果不行,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调节转速呢

网友:
转速慢了抓不住啊。

网友:
估计是个可控硅

网友:
利用可控硅降压。可以但要买大功率的4kw也这个价比这好。我角磨机装了好用还安全。

网友:
   看外观好像是可控硅调压、类似于电钻调速开关、应该可以用。

网友:
我用的是可控硅调速,接角磨机来给家里锅底抛光

网友A:
这是可控硅吧,我用墙插做了一个,效果还行,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不过这种调速其实不是真正的调速,调的是功率,低速时的扭矩让人崩溃

网友:
楼主试验成功后@下呗 谢谢

网友:
可以用可控硅,但低速效果不好,现在有好多电钻就是自带调速的,要低速效果好,就弄个高压直流电,比如用72V的电动车充电器改个可调电源,这样就很好用,

网友:
220V电动工具大多都是通过可控硅调压器来调节转速的

网友:
我是直接把里面电位器换了个更大的,具体数值是多大的记不清楚了,比如原来是1K的,我换成1M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可控硅吧,我用墙插做了一个,效果还行,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不过这种调速其实不是真正的调速,调的是 ...

老哥啥意思。调节后只是转速降低了。扭矩反而上升了么。捏不住?还是扭矩也降低了。没力气就没啥用么。
求详细说说最终呈现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啥意思。调节后只是转速降低了。扭矩反而上升了么。捏不住?还是扭矩也降低了。没力气就没啥用么。
...

低速时扭矩会很小很小,带不了什么负载,容易堵转
其实吧,1500你都嫌快,那还不如买个充电钻,我的是0-1350另外可以试试110V电源,这个效果应该可以的,我用木工修边机试过,本来是嫌噪音太大,用了变压器后噪音小很多,速度降了不少,动力还能接受,可以找找附近朋友家有没有110v的变压器先试试,毕竟这个不太便宜

网友:
就是可控硅调速
1500转已经很低了啊,再低就启动不了了

网友:
角磨机装钢丝轮时候,速度高了钢丝容易飞出来扎身上,尤其是螺丝牙缝打磨的时候,容易“撞车”,一啃一啃,也容易损伤螺纹。
我试过,用可控硅降压后,转速低,反而容易控制。
我试过的仅限于钢丝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