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问SM2258XT的跑RDT应该怎么设置

楼主(2021-02-13):
大家新年好!!!请教大家,SM2258XT跑RDT应该怎么设置?已经开卡成功,但是装系统重启后说系统损坏,系统在其他硬盘验证是好的,想跑个DRT试试,百度查了SM2246EN开卡流程的PDF教程,但是他的工具界面和选项和2258的不一样的,我上传个2258的设置图请各位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我也不会RDT来个大神出个详细教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会RDT来个大神出个详细教程啊

大神隐藏设置你都会,这个你没搞过啊?

楼主:
没人回答了吗?

网友B:
刷完固件,拔插让它自己跑,跑完了用软件读,嗯,好像是这样,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完固件,拔插让它自己跑,跑完了用软件读,嗯,好像是这样,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

但是刷的时候怎么设置参数啊?不是设置跑RDT的参数是跑不了的啊

网友C:
标准高了,15/35没多少颗粒跑得过,一般20/50,然后下拉那个地方选第二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准高了,15/35没多少颗粒跑得过,一般20/50,然后下拉那个地方选第二个

你好,reference mode那里选第二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准高了,15/35没多少颗粒跑得过,一般20/50,然后下拉那个地方选第二个

应该没有跑起来,16个小时后读不出RDT数据

楼主:
跑不起来哦,读不到RDT结果

网友D:
引用 楼主:
跑不起来哦,读不到RDT结果

我记得2246是ISP选带RDT的那个,或者有个RDT的格子打✔,其他的跟正常开卡一样,好了以后拔下来插充电器上自己跑,跑完了再上开卡软件,这次上电时不要短接,然后就可以查看RDT结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2246是ISP选带RDT的那个,或者有个RDT的格子打✔,其他的跟正常开卡一样,好了以后拔下来插充电器 ...

请问刷第一次(就是跑RDT前)pretest是选 reference runtine bad这一项吗?跑完再开卡再改选reference RDT bad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刷第一次(就是跑RDT前)pretest是选 reference runtine bad这一项吗?跑完再开卡再改选reference RD ...

其实我也是新手,以前开U盘比较多,固态就开过1次,而且因为片子比较新,成功刷入了1次RDT后却并没有跑RDT,跑了一会被我关了,之后用原厂坏块直接开了出来,按我的理解,pretest栏的意思是开卡时选择哪个坏块参考源,刷RDT.ISP的那次我觉得并不算开卡,选哪个无所谓,默认应该就行,不耽误刷入RDT,只要刷入能成功就行,跑完以后下次正式开卡再选RDT还是RUN得那个,就是以运行坏块表参考了,以上是我的个人理解,希望能帮到你,如果不对的话你去问问那些论坛大佬,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也是新手,以前开U盘比较多,固态就开过1次,而且因为片子比较新,成功刷入了1次RDT后却并没有跑RD ...

大佬不来指点回帖没办法哦。谢谢你

网友C:
引用 楼主:
跑不起来哦,读不到RDT结果

58是自动读结果的,要10来秒时间,不像46要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58是自动读结果的,要10来秒时间,不像46要点一下

等了很久都不行。而且跑RDT的时候我用可调电源接的,开始 150MA左右,后来变340MA,但是没有网上说的跑RDT时的500MA,是不是就是没跑起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等了很久都不行。而且跑RDT的时候我用可调电源接的,开始 150MA左右,后来变340MA,但是没有网上说的跑RD ...

我怀颖你没跑完就拔了,58xt跑RDT电流的确不是稳定一个范围的,有很大的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怀颖你没跑完就拔了,58xt跑RDT电流的确不是稳定一个范围的,有很大的波动 ...

48G ,16个小时了,LOOP那里选了2次,我以为跑完了

网友(2022-07-11):
谁给个教程啊   rdt跑完了   pretest那里还是没有参考rdt结果那个选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