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这玩意能不能破解?EV18F定位终端

楼主(2021-02-13):
这玩意能不能破解掉,自己用个APP使用查询?

网友:
应该可以,这货可能是GPS+GPRS传输的,用个逻辑分析仪扒一下协议,然年后在APP里实现一遍

网友:
你要做台服务器。

网友:
至少拆开看下方案啊

网友A:
万物在线试试

网友:
也时常淘到 这种GPS 定位,能否换个思路?  搞个超小型 伪基站之类的?
通过模拟 GSM 网络    拦截  GPRS  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物在线试试

万物在线注册用的手机号是不是要用这个GPS里的卡的号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物在线注册用的手机号是不是要用这个GPS里的卡的号码?

设备号吧,换卡不是一样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