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家用可燃气体泄漏报警器拆看

楼主(2021-02-13):
节前大扫除整理出一个--家用可燃气体泄漏报警器,拆开看看:

包装盒

产品型号等

产品图示

生产厂家

安装说明

报警器、说明书等

说明书

说明书

报警器正面

底面

安装片

防伪标签

开壳

合影留念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背面

气体传感器型号MQ-K4

MQ-K4简介

4个M1组成整流桥

局部近景

EM78P372N义隆单片机MCU

EM78P372N义隆单片机MCU管脚说明

电源IC--MC34063A与肖特基--SS14

NC34063A简介

变压器次级电压

直流滤波电容1000uF/25V处的电压

单片机MCU供电电压

通电先自检,绿灯闪烁后绿灯常亮

按测试钮,红灯闪烁蜂鸣器报警

电路草图

完!谢谢观看。

网友A:
貌似柜子里也有一个煤气报警器,回头拆拆看

网友B:
应该用MP2307防烧芯片更好,同步整流降压效率高,有过流重启保护。要是有车用版本气体探测器更好,夏天开汽车空调和发动机怠速时,有很多不好气体。

网友C:
传说这个的有效期不长,不知标注没有?

网友:
家用的这种报警器就是求个心里安慰罢了。 工业用的燃气报警器至少一年要标定一次,重点位置,恶略环境的标定周期还要短

网友D:
有图有真相,点赞。。。。。。。

网友E:
简简单单就搞定问题了

网友F:
看着不错,偶有个便宜的插电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柜子里也有一个煤气报警器,回头拆拆看

春节快乐,大扫除从厨柜里找到的,隐藏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用MP2307防烧芯片更好,同步整流降压效率高,有过流重启保护。要是有车用版本气体探测器更好,夏天开汽 ...

家用普及型产品,控制成本,装天燃气时送的,记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说这个的有效期不长,不知标注没有?

关键是传感器的维护,厨房油烟大,过段时间就要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图有真相,点赞。。。。。。。

春节快乐,乐在其中,其乐无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简简单单就搞定问题了

春节快乐,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着不错,偶有个便宜的插电版

春节快乐,央视推荐产品,不知真的假的。

网友G:
这个不带关阀功能。这个东西一般用2-3年就完犊子了,燃气不泄露也叫,炖东西冒个汽也叫。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不带关阀功能。这个东西一般用2-3年就完犊子了,燃气不泄露也叫,炖东西冒个汽也叫。 ...

燃气不泄漏也叫还好一点,就怕真正泄漏时它成了哑巴。而且不带电磁阀的报警器确实是个鸡肋!谁能确保燃气发生泄漏时旁边会有人在那里听响?
话说报警器里的传感器真的很不靠谱,我倒是时不时会用打火机放气或者干脆取下报警器对着燃气灶炉头测试一下,但前段时间小区改造统一更换燃气管线设备时,我特意把更换下来的老报警器又测试了一下,这货居然没有任何反应了,不知什么时候突然坏掉的,应该是有段时间忘了检测了,真是吓出一身冷汗。本地对于用气管理还是比较严格的,都是严重事故换来的教训----前几年不止一次发过天然气泄漏爆炸,一炸就是整个单元门窗玻璃破碎、房屋结构受损。希望大家一定注意用气安全,不要掉以轻心!

网友:
检定的才会可信

网友I:
现在新房貌似装天燃气表都会装可关闭燃气的报警器,那个更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H:
燃气不泄漏也叫还好一点,就怕真正泄漏时它成了哑巴。而且不带电磁阀的报警器确实是个鸡肋!谁能确保燃气 ...

首先你的测试方法就是错误的!如果用燃气直接对着传感器放气,传感器会中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现在新房貌似装天燃气表都会装可关闭燃气的报警器,那个更安全

早几年天然气不带电磁阀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