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飞科电动刮胡刀

楼主(2021-02-13):
扔了好几年了,翻破烂看到了,开关机推不动了,拆了上油!

网友(2021-10-25):
收音机真的不错

网友(2025-03-07):
买放电池型号的更方便点,然后用上充电电池

网友A:
4.10A是啥意思?这样测啥参数?

网友:
同款在用,换过一次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10A是啥意思?这样测啥参数?

电池的放电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池的放电电流

万用表变身电子负载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变身电子负载仪?

万用表是可以测电流的

网友:
还能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是可以测电流的

万用表确实可以测电流,但这样测量,就是短接电池,测量电池的短路电流,弄不好万用表便废了,而且这样测量一点意义也没有,还损害电池寿命

网友C:
这种双头的实际上用着很舒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双头的实际上用着很舒服的

三头独立浮动刀头的更舒服